不小心总电阻档测200伏,该咋办

楼主(2025-02-13):
数字飘忽不定,还有价值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压档电流档都能用。就是电阻跳来跳去

可以修复,而且简单。板子上有一只三极管,一般为9013,集基短路的,用于输入保护,少数是二极官1N4007,拆下测量是否损坏,更换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修复,而且简单。板子上有一只三极管,一般为9013,集基短路的,用于输入保护,少数是二极官1N4007, ...

打开了,就这样的,北极兵老师

网友:
扔了,换新表

网友:
并夕夕 1.7元还包邮,再买一个吧

网友:
扔了,百元以上合格数字表最大好处就是各常见档位除了电流档都可以承受380强电冲击而不会损坏。

网友:
稍微能用的表都不低于百元。

网友:
830本来就是炮灰表

网友:
就算你会修,所花费的人力物力,也远大于买一个同型新表。

网友:
现在3块几了,签到几天,得几块钱红包啥的,几分钱包邮到家

网友:
新版除电流档,全部都能扛220电压。

楼主:
这表跟了我5年多,没出过问题,丑绝对是丑了点.扔了还有点不舍得,这个液晶屏能用arduino驱动器来不?算是废物利用

网友:
停用,最多当拆零件用。
新的花不了几个钱。建议买个9205的,20元多点

网友:
我的胜利890C+,电流档测量220V。“砰”的一声保险丝爆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表跟了我5年多,没出过问题,丑绝对是丑了点.扔了还有点不舍得,这个液晶屏能用arduino驱动器来不?算是 ...

果然'厉害国公民' !!!
如果怀旧,可以再买个新的,款式也一样的;然后更换外壳

网友:
我的9205年前在直流20A档位上,忘记改档位,测59V充电器,结果充电器爆铜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果然'厉害国公民' !!!
如果怀旧,可以再买个新的,款式也一样的;然后更换外壳

这块只有一个键的傻瓜表,不怕插错了。13.8元买的。

网友:
扔了吧,换一块 1000V 都烧不坏的表也花不了几个钱 ......

网友C:
自信有一定动手能力的话,可以打开机盖,将7106芯片的IN+和IN-短接一下,看电压档或电流档是否显示为零。如为零,则还能修复,不为零,漂移,就不用修了,7106芯片坏了就基本没修理的价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信有一定动手能力的话,可以打开机盖,将7106芯片的IN+和IN-短接一下,看电压档或电流档是否显示为零。如 ...

电压档电流档都能用。就是电阻跳来跳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信有一定动手能力的话,可以打开机盖,将7106芯片的IN+和IN-短接一下,看电压档或电流档是否显示为零。如 ...

里面是牛屎芯片貌似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档电流档都能用。就是电阻跳来跳去

那就查电阻挡相关的电阻吧,可能有烧坏的。

网友:
扔了换新表吧

网友:
不值几个钱直接买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修复,而且简单。板子上有一只三极管,一般为9013,集基短路的,用于输入保护,少数是二极官1N4007, ...

是贴片的,不好辨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修复,而且简单。板子上有一只三极管,一般为9013,集基短路的,用于输入保护,少数是二极官1N4007, ...

那个叫ptc的元件看起来有点异常,不只是啥东西

网友:
拆了它,可以不用的,它的作用就是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开了,就这样的,北极兵老师

扔了吧,这个炮灰里都算省料的,换个t21l,你就不会想念这些手动挡了。60多

网友:
最好换个表,这种表不知有无保护措施,估计牛屎芯都挂了

当然如果想学习,可以尝试看看是不是保护三极管或PTC烧了

网友:
扔了,换新表,本来也不是啥好表。好表的话一般都坏不了。想修的话一般这种表里都有2个过压保护三极管,一般型号是9014 看看是不是击穿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叫ptc的元件看起来有点异常,不只是啥东西

Ptc渊一下,电阻几欧就不用管它,Q1Q2有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开了,就这样的,北极兵老师

看样子还是有心想折腾折腾,折腾也是一种乐趣,还能能增长些经验。

    看图片,那PTC元件用了一个贴片电阻代替了,起不到保护作用,估计Q1或Q2也受损了(没有你那款表,线路不清,是猜测,所以不一定准确,因此也或许是Q3受损)。可以按29楼xiu先生的提议试试,没准还能将就使用(就是电阻档的保护功能没了)。当然,完全修复也没问题,再进一步折腾折腾。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表跟了我5年多,没出过问题,丑绝对是丑了点.扔了还有点不舍得,这个液晶屏能用arduino驱动器来不?算是 ...

什么都舍不得!!! 还有几年?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叫ptc的元件看起来有点异常,不只是啥东西

PTC是热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都舍不得!!! 还有几年?呢

我还没到退休时候,倒是用不考虑这个问题,但是在这个区里的我等都是一个毛病,十几年来买了成堆的各种表,也就春节没事拿出来看看,平时用的反而是哪些830啊47啊什么的破表,坏了总想修好才有成就感,好像比得一块新表更牛逼。

楼主:
汇报一下吧,翻了翻没找到那么小的ptc也不知道参数,找了一段沙包线,0.05×25那种吧,取一根,代替那个所谓的ptc,竟然就好了。真像北极兵老师说的一样简单。感谢各位老师指点,自我感觉很有成就感

网友E:
引用 楼主:
汇报一下吧,翻了翻没找到那么小的ptc也不知道参数,找了一段沙包线,0.05×25那种吧,取一根,代替那个所 ...

多数表那个ptc是1k左右。实际只要阻值不是太离谱,不影响测量结果。你可以买个1k的ptc加上,下次怼到220V无损概率会大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数表那个ptc是1k左右。实际只要阻值不是太离谱,不影响测量结果。你可以买个1k的ptc加上,下次怼到22 ...

嗯嗯,有机会买一片。
这次发帖,几十人热心帮忙,我忍不住又买了两块楼上推荐的表,网购了一片疑似这个表的板子,今天晚上不小心又修好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没到退休时候,倒是用不考虑这个问题,但是在这个区里的我等都是一个毛病,十几年来买了成堆的各种表 ...

嗯,就象见到老熟人一般有感情,握着老表的手确实很温暧,修一下充实一下日子更有意义,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没到退休时候,倒是用不考虑这个问题,但是在这个区里的我等都是一个毛病,十几年来买了成堆的各种表 ...

有舍才有得,你有我有大家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