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卖电子管管脚通用PCB的,比如小9脚,小7脚

楼主(2025-02-13):
哪里有卖电子管管脚通用PCB的,比如小9脚,小7脚,每个管子一片,到时候可以灵活组合,省的搭棚费劲又磕碜

网友:
自己去嘉立创打板

楼主:
有现成的文件吗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现成的文件吗您?

没有,上次打白版的用的网友的,封装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上次打白版的用的网友的,封装不对……

我的LAY6元件库没有电子管,我有不会画

网友:
嘉立创PCB有共享的,你可以搜索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lceda.cn/component/3ff8a79ac1da41f4bf1eda6cf95cf4ce
https://lceda.cn/component/bd9ed33f9e53 ...

这个怎么拿到LAY6里面

网友:
自己画也不难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LAY6元件库没有电子管,我有不会画

在LAY6中也很方便画,给你示范一下。

先放一个双面焊盘。
选中后点右键,选“平铺/重排元件”

出来的对话框如下设定
1、点“圆型排列”
2、总数:如9脚管填10,7脚填8,8脚管就填8,等等
3、角度:按脚数等分360度,
4、半径:按管座填
5、最后点确认

出来如下图
1、再选中点右键,再点“组件解锁”

2、去掉一个焊盘

3、再画一个圆框
4、再全选中点右键,再点“锁定组件”就完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LAY6中也很方便画,给你示范一下。

先放一个双面焊盘。

这个方法真是茅塞顿开,但是管座是焊片,扁的带孔的,有啥好方法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LAY6元件库没有电子管,我有不会画

     我的LAY6元件库有电子管 ,想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LAY6元件库有电子管 ,想要吗

需要需要,您能发上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真是茅塞顿开,但是管座是焊片,扁的带孔的,有啥好方法吗

在这个软件中好象没有长孔选项,在EDA中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需要,您能发上来吗

  我试试,没有发过LAYOUT6.0的元件库文件

网友:
     下载解压后,打开Layout6.0软件,把这个文件放到MAKROS文件夹里面,重新打开Layout6.0软件,就可以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LAY6中也很方便画,给你示范一下。

先放一个双面焊盘。

感谢感谢,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真是茅塞顿开,但是管座是焊片,扁的带孔的,有啥好方法吗

       扁孔刚刚试了,比如扁片厚1mm长3mm,可以设计成内宽1.2mm长3.2mm外宽2.4mm的焊盘。
方法:1,放一个2.4X1.2        的焊盘,将这个焊盘按0.1mm的间距平铺(3.2-1.2)/0.1=20个。
          2,把这个扁焊盘剪切 粘贴到合适的位置。
          3,按照上面老师的方法,循环排列。

网友D:
   选择不同的焊盘,可以制作不同效果的扁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择不同的焊盘,可以制作不同效果的扁焊盘。

这个长空怎么做出来,还是不太理解。另外请教一个问题,导出的时候,除了那些层一次性导出七八个文件外,还需要单独导出钻孔文件和边界文件吗?轮廓边界那一层,用什么线条来画?多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长空怎么做出来,还是不太理解。另外请教一个问题,导出的时候,除了那些层一次性导出七八个文件外, ...

按上面坛友的方法是可以做出长圆孔,少些麻烦一点。

网友:
椭圆长孔是圆孔多个依次鱼鳞叠形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长空怎么做出来,还是不太理解。另外请教一个问题,导出的时候,除了那些层一次性导出七八个文件外, ...

  轮廓边界在U层画,是白色的,钻孔文件需要单独导出。扁孔说的很清楚了。你可以实验一下,随便放一个焊盘,在  编辑模式  选好此焊盘,右键选 平铺/重排元件  水平数量设10~30都行,间距设0.1,垂直数量设为1,最后确定。试试,多做几个,换大小不同的焊盘试试,就掌握了。

网友:
我都是自己画的,一只管子一块板,随意组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LAY6元件库没有电子管,我有不会画

嘉立创很容易上手

网友:
宝上有专门用于电路板的电子管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