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拉杆天线与等长电线做的天线的性能区别

楼主(2025-02-13):
这个有区别吗??????????我还没试,请教一下有经验的矿友

网友:
看查资料知道,拉杆天线就是为了便携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选择电线做天线不会选择等长的(等长电线天线直径小于拉杆天线,带宽就小于拉杆天线),使用电线一定比拉杆天线长。所以一般使用电线天线效果比拉杆天线效果好(电线天线选择多会选在谐振频率附近)。

网友A:
收集AI回答仅作参考:
1. 材料导电性差异
拉杆天线:通常使用金属杆(例如铝或铜)来构建天线。金属杆的表面导电性较好,电流可以在表面流动,减少了损耗。特别是在较高频率下,金属杆的性能会更好,因为天线的辐射能力与材料的导电性密切相关。
等长电线天线:等长电线天线可能使用不同的导线材料,如铜、铝或不锈钢。铜和铝的导电性较好,而不锈钢的导电性较差,会导致更大的电流损失。导线的表面光滑度也会影响信号的传播效率。
2. 天线的阻抗特性
拉杆天线:由于金属杆的几何形状通常较为规则(如直线或简单的折叠设计),因此它的电阻抗特性较为稳定。金属杆通常具有较低的电阻和更好的信号传输性能。
等长电线天线:等长电线天线通常是通过连续的电线构成的,电线的阻抗和天线设计(如悬挂方式、是否接地)会影响到整体的辐射效率。如果电线表面粗糙或氧化,可能会增加电阻和损耗。
3. 表面效应(Skin Effect)
拉杆天线:在高频时,信号主要沿着天线的表面传播。金属杆的表面光滑度直接影响信号的传播效率。如果金属杆表面处理得当(例如经过镀层或抛光),可以减少表面效应带来的损失。
等长电线天线:电线的表面粗糙度也会影响信号的传输。在相同条件下,如果电线的表面不光滑,可能会比拉杆天线产生更高的损耗。尤其是在高频段,表面效应更为显著。
4. 机械强度和耐用性
拉杆天线:金属杆通常更坚固,能够承受较大的风力和其他外界环境的压力,因此在户外使用时,拉杆天线通常比电线天线更耐用。
等长电线天线:等长电线天线在这方面可能较为脆弱,特别是在强风或恶劣天气下,电线容易受损或断裂。因此,等长电线天线可能需要额外的支撑来保证稳定性。
5. 频带宽度和效率
拉杆天线:一般来说,拉杆天线的辐射效率较高,尤其是在中高频段,它能够有效地将电能转化为电磁波。对于同等长度下的拉杆天线,由于金属杆的表面状态较好,它的频带宽度通常较大,适应性较强。
等长电线天线:如果电线的表面条件不理想,可能会导致信号损失,影响辐射效率。虽然等长电线天线在一些低频应用中非常有效,但其频带宽度可能会相对较窄,尤其是在较高频段时,可能出现衰减。
6. 安装和空间
拉杆天线:虽然同样是同等长度,但由于其材料通常较为坚固和稳定,因此在安装时可能更加直立和精确。对于高频应用,它可以更好地维持稳定的辐射模式。
等长电线天线:等长电线天线则可能需要更加精确的布置和支撑,特别是在较长的电线需要悬挂时。如果电线不保持一定的张力,可能会影响其辐射效果。
结论
在相同长度下,拉杆天线通常因为使用的金属杆材料,其导电性、结构稳定性和表面效应等方面都表现得更加优越,特别是在较高频段。等长电线天线虽然在低频段表现较好,但如果电线的材质较差或表面处理不当,其性能可能会逊色一些。总的来说,拉杆天线在高频和高效能的应用场合可能更有优势,而等长电线天线则在一些低频应用中仍然表现出色。

网友:
这两种简易的天线,实际都是振子
遵循1/4 1/2 1波长原则
高级点的天线,振子只是天线的一部分
比如八木天线、平板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集AI回答仅作参考:
1. 材料导电性差异
拉杆天线:通常使用金属杆(例如铝或铜)来构建天线。金属杆的 ...

那就是基本无差别啊

网友:
简单的来讲,信号能量来自于天空,天线越长能量接收越多,接收信号越强收听效果越好,当然很多信号接收受频率,环境,地区的影响,有的可能不尽如意。我只能简单的回答您,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基本无差别啊

肯定有差别!每个地区不同,频率不同,环境不同,接收肯定不同,这才是收听的乐趣。

网友:
天线越长当然接收的信号就越多

网友:
发射塔垂直发送信号,拉杆天线接收性能好于等长电线做的天线。

网友:
我来说几句,个人感受。拉杆天线由于尺寸受到限制,很多频率是不谐振的,低于波长的天线就是电场天线,很容易受到干扰。其他天线,比如水平偶极,长度足够的话,在谐振频率上有抗干扰能力。接收信号比拉杆强多了。

网友:
等长等效,没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