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哪种叫做全波整流

楼主(2025-02-13):
对全波一直比较迷惑

网友:
如果AC1 & AC2接交流的一个绕组或220V,那么:
图一输出几乎为零,正负半周都有一个二极管截止;如果同时GND接中心抽头,则是完美的全波整流;
图二输出正负电压的半波整流。

网友:
所谓半波整流和全波整流是指交流电进行整流时,输出的直流是利用了交流电的一个周期里的多少,我们知道,一个周期的交流电里,有一个正半周和负半周,如果整流后的直流只有正半周,而负半周的部分没有输出,则这种整流我们称为半波整流,如果两个半周,就是正半周和负半周时直流都有输出,则我们称为全波整流。
半波整流实现起来非常方便,只要用一个二极管就可以实际,但因为二有管的单身导电性,只会有一个半周利用到,另一个半周就没有利用到,要实现两个半周都利用上,有两个方法,一个是用两个半波整流整合起来,但这两个半波整流必须要相差180度相位,即要反相,所以通常的做法就是两个线圈头尾相连作为中心抽头,或者是一个线圈的中间直接抽头,这样另外的两个头就是相位相差180度的,这种方法需要两组线圈,两个二极管,实际上就是两个半波整流的电路合并起来的。为了节省一组线圈,又有另一种方法,同样是把两个半波整流电路合并起来,不过线圈共用,因为线圈要共用,而两个半波又是相差180度,因此,线圈与输出之间就不能直接相连了,这个时候的半波整流电路就要用两个二极管,要分别 接在线圈的两端了,再把输出合并起来就同样利用了交流电的两个半波了,这里要用到四个二极管了,这四个二极管的连接方法与电桥的方法是相似的,所以这种全波整流电路又叫桥式整流电路,那种用两个二极管的全波整流电路没有特别的叫法,这样平时大家就把用四个二极管的桥式全波整流称为桥式整流,那种只用两个二极管的全波整流称为全波整流了。我们要知道,桥式整流实际上也是全波整流

网友:
第一种,更接近。还差一个中心抽头的GND,就完美了

网友A:
要4个二极管才是全波整流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4个二极管才是全波整流桥吧

4个二极管叫桥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4个二极管才是全波整流桥吧

四个整流管的是桥式整流了。

网友:
都是第一个是单电源的全波,第二个是单电源转成双电源的半波

网友(2025-04-06):
全波整流那个变压共有3条线输出的吧,中间那条接地线,上下两条各接一只二圾管正极,负极则连在一起作输出吧!

网友:
版主,考我们吧。

半波
全波
桥式
(我是这么分的,不知道对不对)

变压器的计算方法各不相同。加上后面的各种滤波形式,更复杂一些。

网友B:
这个电路没有画出变压器部分,容易误判。
我觉得这两个图都叫“全波”整流电路。第一图是很常见全波整流电路;第二图是倍压全波整流电路,输出端的电压=第一图的2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没有画出变压器部分,容易误判。
我觉得这两个图都叫“全波”整流电路。第一图是很常见全波整流电 ...

第二图是输出正负两组电压。

网友:
示波器打到20ms测量滤波电容的波形。如果一个周期20ms波形连续两次正弦的。就是全波整流。只有一半的正玄波。就是半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二图是输出正负两组电压。

对呀,正负两组电压加在一起不就是2倍压吗。这种倍压整流很常用。优点是输出电流大、缺点是只能2倍压、不能多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