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帮忙看一下这个电路是倍压整流吗?

楼主(2025-02-13):
是一个闪光灯的电路,有点看不明白呢,

网友A:
确切的说、这叫“全波倍压整流电路”。优点是输出电流大;缺点是这样的倍压整流电路只能两倍压、不能三倍压、或以上倍压。

楼主:
和常规的倍压整流怎么不一样呢

网友:
正负正负走两个周期就知道了:
C1、C2轮流充电,然后再串联起来加起来给C3充电,直至闪光灯放电发光 。

网友:
应该是桥式整流,二极管和C1C2组成整流桥。电解电容滤波。

网友:
是,每半波都整流,然后叠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切的说、这叫“全波倍压整流电路”。优点是输出电流大;缺点是这样的倍压整流电路只能两倍压、不能三倍压 ...

220×1.414*2?

网友:
取决于负载,负载比较轻是能达到600多V

网友B:
正负半周分别对C1/C2充电,一个周期后,在C3处获得倍压。一个典型的倍压整流电路。

网友:
这种电路在一起的电脑设备电源,使用110V电压电源时的常用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负半周分别对C1/C2充电,一个周期后,在C3处获得倍压。一个典型的倍压整流电路。

那,是不是C1可以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不是C1可以不要?

我倒是觉得应该要。电流在里边似乎分两路

网友:
自镇流倍压整流,电流由C1/C2的大小决定

网友:
这种倍压整流电路在以前的计算机电源、显示器电源里非常普及,主要用于220、110电压切换,在电源电压110V时用这种电路,那2个串联的电解电容器兼整流后的滤波器

网友:
这种电路以前在一个功放电路里见过,用于将单12V电源变成正负12V电源。

网友:
这种电路是倍压整流电路,但不仅仅是倍压整流电路。如果去掉C3,那么C1、C2就是两只滤波电容,交流电每个周期分别为C1、C2各充电一次,充电电压为交流电封值,C1、C2串联输出交流电两倍峰值630V给负载。因为C1、C2两只电容充电不是同步的,其中一只处于充电时,另一只必定处于放电状态,电路给负载提供的最大电流由交流电电压、频率和C1、C2容量共同决定,因此这里只要调整C1、C2的容量就可以调整给负载提供的电流大小。C3使用大容量电解电容,C1、C2使用小容量电容,因此接通电源之后,C3两端电压上升缓慢,改变C3与C1、C2比值可改变C3两端电压上升速率。闪光灯的灯泡是气体放电灯泡,这种灯泡的电特性与压敏电阻接近,其两端电压低于气体击穿电压时灯泡没有电流,一旦电压超过击穿值就立刻导通,C3存储的电量迅速被灯泡释放。灯泡的击穿电压是固定不变的,调整C3容量可以调整灯泡闪光亮度(当然,C3容量不能太大),改变C3与C1、C2比值可调整闪光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