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压][绝缘]请推荐一款高压高阻四氟搭棚焊接端子

楼主(2025-02-13):
就像是高阻仪,电荷放大器,弱电流表里用的那种,竖在PCB上边,把芯和PCB隔开的那种端子。
这样,敏感的高阻,高压网络就可以搭棚焊在上边,不下PCB。
要求:电压2000V下不能有明显漏电(绝缘电阻远大于100Mohm)。

网友:
陶瓷端子,输入电阻都得焊接端子上面

网友A:
才 2000V 随便一个四氟的应该都可以啊,某宝上多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 2000V 随便一个四氟的应该都可以啊,某宝上多的是

2000V下大于10到100Gohm,宝上的能胜任不?我经验不多,不了解高压下绝缘电阻能否胜任。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0V下大于10到100Gohm,宝上的能胜任不?我经验不多,不了解高压下绝缘电阻能否胜任。

俺也没试过啊,手上只有小尺寸的耐压才 1000V 的。

你去搜 “PIN100镀金特氟龙绝缘针脚”,他家有测绝缘电阻的图片展示,在 100TOhm 以上 ......

网友:
咸鱼搜索BH3POZ,他有卖特氟龙高频穿心接线柱的,中间是镀金的,15元10个,标称耐压1200V,绝缘电阻100TOhm,不知道是满足

网友B:
请某宝搜:PIN100F镀金特氟龙叉形绝缘端子PTFE Terminal高阻TEFLON嵌入端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某宝搜:PIN100F镀金特氟龙叉形绝缘端子PTFE Terminal高阻TEFLON嵌入端子

论坛出问题了,这一条明明是俺回复的,怎么变成了“彭星”的回复 ......

---

不好意思看错了,俺的回复在前面,虽然建议搜索的内容差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