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管脚镀银层发黑了咋办,很黑

楼主(2025-02-13):
据说是硫化银。

网友A:
你用棉签沾上洁厕灵涂抹一会儿看看会不会有些效果,处理过了要记得用自来水冲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绝不能用酸去洗,特别是盐酸,氯离子直径小,渗进去了洗不干净的,后面肯定会慢慢腐蚀

我那这波段开关,Sony收音机耳机插座都腐蚀得绿油油的,好歹能拆解,用普通方法神仙都犯愁!用了洁厕灵泡洗,铜和银都不会被腐蚀这个常识知道吧,几分钟那外面的绿的黑的就能剥落下来,再用点水砂纸稍加抛光冲洗吹干或者搭配粗牙膏抛光就好了,用了几年也完好如初。那氯离子难道是二郎神不成?!我搞化工的自然知道这玩意儿不锈钢都顶不住,但凡事有个度,掌握住也就那么回事儿,没有绝对。
回到电子管,那老管子中空的管脚不好说,像普通细针脚的管子,真要想处理下应该不是啥大问题,那么密实的引脚,不是纸糊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用棉签沾上洁厕灵涂抹一会儿看看会不会有些效果,处理过了要记得用自来水冲干净!

你会害了电子管,那玩意儿是强酸,水洗没用,要苏打水中和,化学还给老师了!!

另外楼主千万不要尝试洁厕灵,这是下下签,后患无穷,年长日久管子会漏气,你真有强迫症可以用牙膏轻轻一刷就没有,其实真的一点都不用操心,

网友D:
氧化银导电性能不错,不必处理。

网友:
把管子在插座上反复插拔N次即可。

网友:
基本不用处理。
银有个特点,加热后会还原,有别于铝、铁、铜,特别适合用于电路触点。
小电流银触点发黑,可以加大压力或轻轻擦拭,大电流银触点发黑,通电受热后会自行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氧化银导电性能不错,不必处理。

学习了,以前修黑白电视的时候,换台不良,总喜欢拆高频头清触头,原来是不对的啊。

网友E:
大八角脚还是花生管?镀银的很少见,花生管的是可伐合金镀镍,大八脚的是镀镍,倒是管座有镀银的。电子管的连接方式很独特,花生管拔插过程中有强度很大的刮擦过程,氧化物自动给清除掉了。大八角的这个过程较弱,可以给管座喷点W40或无水酒精后多拔插几次一般就接触好了。

网友:
个人认为不用管 如果接触不良反复插拔几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八角脚还是花生管?镀银的很少见,花生管的是可伐合金镀镍,大八脚的是镀镍,倒是管座有镀银的。电子管的 ...

也有管子,也有789脚管座,都黑了,管座白瓷那种,管座的脚漆黑,但是貌似不影响上锡

网友:
这个可以清洗PCB板与元件钟表等,强调无腐蚀性,不易燃安全,淘宝上买的很便宜。

网友:
用克林擦擦(一种清洁海绵)多擦几次。 这个方法是一个台湾的朋友传授的。

网友:
用新纸币(100大洋)打磨镀银触点,方便简单,这招我用了几十年

网友:
找块皮子,用粗糙的那面打磨一下就行了,不打磨也行,氧化银不影响导电,就是不好看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会害了电子管,那玩意儿是强酸,水洗没用,要苏打水中和,化学还给老师了!!

另外楼主千万不要尝试 ...

封装不给力的水货那就算了,好货是没有你说的严重,那玻璃封装难道是玩的?!也就引脚处理下和深度腐蚀不沾边。
我平时处理这类厚的硫化层就用洁厕灵,管脚啦,开关啦,插座啦,也没有丝毫问题。没有你所说的还酸碱中和一类儿科化学。清洗干净就没问题!
还有本人还就是化学专业,如假包换!

网友:
用这个,确实管用,咯咯声全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氧化银导电性能不错,不必处理。

银是金属中导电性最好的材料之一。而氧化银的导电性相对较差,查了下纯银(Ag)的电阻率约为1.586×10⁻⁸ Ω·m。氧化银(Ag₂O)电阻率在室温下约为1.6×10⁻⁶ ,差了2个数量级,有条件处理下还是好的,铜的电阻率约为1.68×10⁻⁸ Ω·m。  铝的电阻率约为2.65×10⁻⁸ Ω·m,不怕受热的可以将加热至300℃,氧化银会分解为金属银和氧气,对于轻微氧化的银插件脚,可以使用牙膏或专用擦银布进行擦拭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有管子,也有789脚管座,都黑了,管座白瓷那种,管座的脚漆黑,但是貌似不影响上锡

对,这个处理起来很简单,找个废管子给管座滴上无水酒精反复拔插几次再重复低酒精就行,接触面就干净了,其他发黑的地方不影响使用。

网友B:
绝不能用酸去洗,特别是盐酸,氯离子直径小,渗进去了洗不干净的,后面肯定会慢慢腐蚀

网友:
2000目砂纸一下即可。管脚不一定镀银。有的不是银比如FU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