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笔记本电池换了电芯

楼主(2025-02-13):
惠普笔记本电池不充电到不识别,到电脑城找人换了电芯,也就是把外壳撬开,换了5节电芯,保护板不用换,写参数。再把外壳粘好。试过一个星期了,待机2小时没问题。切断交流电源切换正常。

网友A:
关键就是写参数一般人不具备条件也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就是写参数一般人不具备条件也不会。

是的。另外无损撬开外壳和电池点焊机一般人也难办。

网友:
还有换5节电芯的?9节、6节、4节、3节的都有,但从未见过还有5节芯的电池。

网友:
5节的应该是电动工具的电池了,笔记本应该正常6节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另外无损撬开外壳和电池点焊机一般人也难办。

其实再买一块同型号电池是最方便的,要考虑6节18650电池的价格,电池价格可以接受。

网友:
   戴森吸尘器的电芯也是这个问题,拆换电芯时,不能断开,否则控制板就被锁死了。

【双十一买了一块电池板(续)】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195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再买一块同型号电池是最方便的,要考虑6节18650电池的价格,电池价格可以接受。

这个型号的电池已经找不到了。能买到的都是代用品,没有原装控制芯片,可能与主板、电源适配器不匹配。

网友:
我的笔记本电脑09年购买的联想Y450,19年时打算直接买个新的换了,卖电脑的朋友建议我去换电芯,这样芯片还是原来的,拉扯半天没要手工费就要了电池的钱(不好意思少给,直接给了100整),果断换了电池保留芯片,目前电脑依旧服役,衰减百分之15了。平时给娃看看动画片看看小视频够用了,偶尔我拿去给台子写频还用的上。

网友:
笔记本一般电源是16-20V,能冲3串或者4串电池。而6个电池、9个电池就是3*2或者3*3并联。
但5个电池怎样并联?串联电压就是21V了,那么笔记本的电源就需要24V了,很少看见笔记本电源大于20V的,打印机的电源就见过有32V的。

楼主:
当时我看到他拿出5节电芯,可能实际使用的不是5节。该电池的设计电压是10.8v,适配器输出电压是19v,惠普笔记本电池软件显示端电压是12v+,显示是4组电池,但其中1组电压是0v,其他3组电池电压分别是4v+。0v电压的电池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还真是门学问呢

网友:
太厉害了 写参数就很难

楼主:
一招精吃遍天。看上去他专做换电芯,几平米的地方除了工具就是电池。

网友:
拆了算了,拆里面的磁铁玩儿,以前小时候拆过,差点被老头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