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机也是个体力活,年纪再大点就搬不动了。

楼主(2025-02-14):
还是院长的6G2P+6L6单端电路,继续再半搭棚组装。几头牛圈在一起不是一边的重!真要请教一下老前辈们省力的技巧,从开孔到装好牛牛用了3个小时多,手臂也应该会粗壮一些。
管子的布局真的要功率管放一边,推动管放另一边吗?感觉有点别扭。

网友:
配色不错,也挺齐整,话说你这样会偏沉吗

网友:
这机箱貌似给左撇子用的!期待成功!

网友:
这配置肯定是一头沉,但也是木办法的事。

网友A:
做小型机器吧,推书架箱子就行,还不扰民

网友B:
偏沉的布局,有利于信噪比的提高,这种情况,易受干扰的前级管子等小信号部分距离电源牛最远。另外,像6L6或FU50这类机子,最多算是中量级的管子,也算是装机胆友的常规重量。还有845,805级别的,算是重量级机子吧,还有超重量级的,,,,年龄大的需要谨慎考虑。经常装机的,可以考虑做一个翻转台,类似炸玉米花机那种结构。

网友C:
看着机箱是有足够距离的,两头输出牛是不是距离过近了?

网友D:
电源太牛,换掉会好些吧还便宜

网友:
俺都是在桌子上装上万向轮在哪听就推到哪。

网友:
几十公斤还好直接搬平时电动车电池经常提

网友:
所以我又转向石机了。

网友E:
两只输出牛挨的偏近,会有影响的。可以利用耳机进行检测,其中一只输出牛初级通220交流,另一只的绕组接耳机,移动牛的位置到听不到感应的交流声。

网友:
太厉害了 底盘是成品吗 做工看起来很精细

网友F:
这布局有一点福满金秋刘老板机箱的风格,如果搭棚的话,就是推动管和功率管远了!要专门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机箱是有足够距离的,两头输出牛是不是距离过近了?

近的确是近了点,机壳比较小,拉不开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图啊~~~~~~

嗯,这种移动桌子的确很好用的!一直在用呢,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太牛,换掉会好些吧还便宜

因为手头上只有这么大的电源牛,不想买新的了。壳子刚好放得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只输出牛挨的偏近,会有影响的。可以利用耳机进行检测,其中一只输出牛初级通220交流,另一只的绕组接耳 ...

机壳面积有限,拉不开距离。所以只能张就着。院长的电路是不会拆机的,会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小型机器吧,推书架箱子就行,还不扰民

已经做了院长的 6p1 6V6 ,这次做6P3P,是因为手头上有好多6P3P 5680 EL34 这样的管子。也想试一下功率大点的胆机推天朗的708箱是什么感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偏沉的布局,有利于信噪比的提高,这种情况,易受干扰的前级管子等小信号部分距离电源牛最远。另外,像6L6 ...

先感谢院长的电路!
正在参考爆米花的工具搭建翻转架!还是希望院长为300B设计一套电路,把300B的功率都榨干!
院长电路才放心组装!!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布局有一点福满金秋刘老板机箱的风格,如果搭棚的话,就是推动管和功率管远了!要专门走线!

在鱼池里买的,够厚不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只输出牛挨的偏近,会有影响的。可以利用耳机进行检测,其中一只输出牛初级通220交流,另一只的绕组接耳 ...

两个输出牛的中轴这样对着确实会有一定的相互耦合,严格说会些许影响声道分离度。不过也有办法弥补,就是用一块铝板或者铜板,按照楼主的牛尺寸,建议金属板尺寸为5CMX10CM,厚度1mm-3mm的非铁磁性金属板夹在两个输出牛之间,可以很大程度上屏蔽掉输出牛外边杂散的交变磁场。

楼主:
比较忙,没有一气呵成!

网友B:
这种板子倒是很容易做成通用版,适应多种机箱。建议整理困扎好线束,过长的线剪掉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板子倒是很容易做成通用版,适应多种机箱。建议整理困扎好线束,过长的线剪掉一些。

J版,请教一事,如果是这种机箱,可否把板子的固定用就象现在换吸顶灯管一样的用哪种小吸铁上螺丝吸附固定的呀?这样就可以移动位置了。机箱上面再钻孔,一个是露出了螺丝,另外开孔总对不准!
敬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近的确是近了点,机壳比较小,拉不开距离!

你的电源牛是114的,上6P3P可惜了,最好上300B或者FU50。

网友B:
磁吸固定的办法要求机壳必须是铁质的,一般心理上是希望板卡固定的越结实越好,千万不能脱落。所以不建议用磁吸的办法。如果实在不忍心专门打孔固定板卡,可以用铁皮裁剪适当的形状,打孔,做成“副车架”,利用输出牛或管座现有的孔和螺丝固定。然后板卡用螺丝锁到“副车架”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磁吸固定的办法要求机壳必须是铁质的,一般心理上是希望板卡固定的越结实越好,千万不能脱落。所以不建议用 ...

有道理,多谢指教!
敬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板子倒是很容易做成通用版,适应多种机箱。建议整理困扎好线束,过长的线剪掉一些。

如果只是我自己焊的话我就直接搭棚。院长的电路我身边的几个朋友也想自己焊但又不会搭棚,而各人手中的机壳开孔都不一样,这两个原因加起来就画了PCB出来了。我感觉这板适当新手,各电压测试点已布有测试钩,标注好标准值,调试也方便了很多。

楼主:
顺利开声,0底噪,跟石机一样安静。
6P3P的高端部感觉蒙蒙笼笼的,还是换回了EL34.
耦合电容对音色影响非常大,使用威马薄膜电容高频太突出,用回油浸的就均衡了很多,细节表现比小功率机器要好一些。

网友H:
楼主是“左撇子”吗?为什么音量调节牛放在左手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楼主是“左撇子”吗?为什么音量调节牛放在左手呢?

电源从右侧进,右侧开关,然后变压器,这样比较近。左侧信号进,电位器,进前级,也比较近。

电源与信号各在两侧,减少干扰。

网友:
我也动手做过一台6P1的功放,现在放在老家吃灰,做工比楼主差,楼主好手艺!!! 现在也没动力动手啦。。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电源从右侧进,右侧开关,然后变压器,这样比较近。左侧信号进,电位器,进前级,也比较近。

电源与信 ...

这个道理我能理解,只是觉得这样安排与常规相悖。所以才问楼上是否“左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道理我能理解,只是觉得这样安排与常规相悖。所以才问楼上是否“左撇子”......

我的确左手比右手灵活,手的使用率比右手高。从小就被骂到大也改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从右侧进,右侧开关,然后变压器,这样比较近。左侧信号进,电位器,进前级,也比较近。

电源与信 ...

他没说错的!
看我拍的照片就知道我用的是左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没说错的!
看我拍的照片就知道我用的是左手。

哈哈、算我猜对了 不过听许多人说过:左撇子的人右脑发达、智力更高、手艺更强.....

楼主:
时间继电器挂了,继电器的线圈断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时间继电器挂了,继电器的线圈断路。

小胆机没必要用高压延迟,真想用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高压电源上串联旁热式整流管,例如6Z19等。不过需要多加一组灯丝绕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胆机没必要用高压延迟,真想用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高压电源上串联旁热式整流管,例如6Z19等。不过 ...

不加延时不太行,6L6进入工作状态得30秒以上,还是加上安全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