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直流,有那种4个脚的1:1的线性隔离芯片吗?

楼主(2025-02-14):
HCNR201是常见的线性光耦,请教各位,有么有比它体积更小一点的线性隔离芯片,不一定是光隔离,其他隔离方式也可以。

网友A:
不可能四个脚的,因为要有反馈才行。

网友B:
不要求绝对隔离,可以运许两边有几十伏压差的话,一些PWM电机控制用的电流sensor可能可以。不过我就知道一个INA240,有增益,可能不符合楼主要求。可以按照这个思路选型或略微改巴改巴电路就能满足楼主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四个脚的,因为要有反馈才行。

如果精度不高,是有4个脚的,比如配合UC3842反馈的一些光耦,LVT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求绝对隔离,可以运许两边有几十伏压差的话,一些PWM电机控制用的电流sensor可能可以。不过我就知道一 ...

针对弱信号即可。
INA240只是运放,似乎不具备隔离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精度不高,是有4个脚的,比如配合UC3842反馈的一些光耦,LVT系列的

理论上讲,任何光电耦合器件都不可能是纯粹的开关状态,都有个过渡区间,如果你对线性度没具体的要求,怎么做器件选型呢 ...

楼主:
就是希望在某一段范围内,能做到输入是单端或差分,输出单端,输入输出比1:1

网友:
普通光耦只能保证'单调递增',不能保证'成正比例'的线性递增。这种只能叫模拟型光耦,但通常被误读为‘线性’光耦。

HNCR200是通过里面配对的一对接收管,通过负反馈技术实现‘成比例’的线性,如果单独使用里面一个,也只是一个普通光耦而已,也不能保证‘成比例’的线性。

如果只利用模拟型光耦传输曲线中的一小端,那么也可以看作是‘线性’的、成正比例。但这个比例系数离散性很大,随着使用时长、温度都会极大影响到这个系数。

楼主:
4个脚看来是不可能的了,那我问题改成:输出是单端的直流信号线性隔离芯片,不超过8个脚的有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4个脚看来是不可能的了,那我问题改成:输出是单端的直流信号线性隔离芯片,不超过8个脚的有没有

Vishay 有几个你可以看看有没有符合要求的:

https://www.vishay.com/en/optocouplers/opto-linear/

楼主:
这几个和HCNR201好像是一样的,输入输出都需要加运放。最好是一个芯片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个和HCNR201好像是一样的,输入输出都需要加运放。最好是一个芯片解决

你看看 TLP3914

网友:
便宜的话,用低价的光耦可以实现

网友:
线性光耦里,低价的LCR0202,也是很一般般。

楼主:
相对来说,在4脚芯片里应该是最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