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低阻三管机的检波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5-02-14):
图中的低阻三管机是用BG2来进行检波的,不知其检波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
就最后一级来说,是射极输出器,变换了阻抗,所能够直接接8Ω耳塞机。

网友:
你的引文里已经说明了,三极管BG2担任检波。
具体而言,这个三极管的基极-发射极就是个二极管,所以它的检波原理和普通二极管是一样的。只不过在这里把普通检波电路的其它零件如电容等都省掉了。

网友:
BG2工作点很低(乙类),使BG2处于微导通,对高频信号正半周有放大作用,然后通过C4滤波,保留音频通过BG3放大。高频负半周BG2不导通,无高频信号输出,实现检波

网友:
看BG2 (3DG6)的偏置电阻上200k了,说明没有完全进入通常的放大区(以前的三极管贝塔值不高)通常偏置在150k~200k的就会有检波作用,这样发射结起检波二极管作用,但由于处在三极管中肯定引起集电极电流变化,所以三极管就是检波随即放大两重作用,与二极管检波相比,有增益的检波方式。

新三极管(901系列)高贝塔的,有些偏置电阻即使200k,还依然在放大区。要进行三极管检波,这个电阻可能还得加大。

同理,在早期低档随身听的AM收因,是可以把LC谐振回路的高频信号直接送到磁头前置放大器的,因为是微信号放大,中波收到的信号相对于磁头信号就大了,进入正半波可检波负半波进入截止的状态。

网友:
三极管检波器分为小信号检波器和大信号检波器两类,这里的检波器是小信号检波。三极管的输入阻抗与基极瞬时电流成反比,检波三极管的基极电流等于直流偏置与输入高频调幅信号电流的代数和,因此,信号正半周基极电流增加、输入阻抗降低,负半周基极电流减小、输入阻抗升高,集电极输出电流成分,正负半周不对称,就会剩余电容过滤不掉的直流和低频包络。三极管小信号检波器是工作在放大状态的,但是必须工作在小电流区域,如果电流太大,三极管处于线性状态,检波产生的音频成分反而会减少。超外差收音机的三极管检波,中频调幅信号与检波三极管之间采用变压器耦合,直流偏置采用固定分压(利用中放管发射结当做检波三极管下偏置),因此检波器可以工作在乙类状态(只有半周导通),而简易收音机的三极管检波是固定偏置电流,输入端采用电容耦合,工作在乙类状态下的检波器基极电流是直流脉动电流,电容无法为三极管提供直流通路,一般只能处于甲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