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三磁头卡座的两例特殊故障的维修

楼主(2025-02-14):
好久没来了,活跃一下气氛。

例1:一台TEAC V5000卡座,三磁头机器,播放磁带时,左声道会有规律性的啪啪声,右声道正常。但是录音时,磁带监听状态就很正常。这就比较奇怪了,因为磁带录音,帯后监听原理上是和普通播放一样的,思路矛盾了,懒得逻辑分析了,先就按正常维修进行吧,先把放音磁头在板子上的插头拔下来,左右声道信号线互换一下,这时扬声器就有变成右声道啪啪声了,显然故障与主板无关,故障点就在机芯部分了。先怀疑是磁头左声道信号线接地不好,感应到的电机静电干扰。万用表测量线是没问题的,在磁头焊点处把左右线倒换了一下,确认线材部分没问题。这时就有点迷惑了,如果是电机静电干扰,很少会有只干扰一个声道的现象,找不到思路,只能把两个电机都换了,还是不行。没办法,怀疑是不是左声道磁头线圈内部接触的问题,这点很有可能性,拆了另台机器的磁头换上,靠,故障依旧。烦了,放了几天。有天想,是不是磁带走带偏了,或者录音电路出问题了,会有干扰信号输出?搬出机器,先把录音磁头线拔掉,检测放音故障依旧。镜带观察走带状况,平稳且居中,真就奇怪了。看着走带发愣,手闲着乱动,把负压带轮抬起来,突然,啪啪声就没了,靠,负压带轮也会产生静电吗?有这想法也是奇怪。拿放大镜观察付压带轮,发现胶皮轮上沾了一片磁铁屑,转一圈它就会磁化一下左声道磁带,放音时就会出现啪啪的声音。终于明白了,之前录音时为什么帯后监听没有啪啪声的蹊跷了,原来录音时,负压带轮磁屑也会磁化左声道,然后经过抹音磁头,又抹掉了,所以监听时会听不到啪啪声。维修时谁都不是神仙,走入误区难免,此例可能维修一百台机器都碰不到,写出来,只是提供一下维修思路供参考。

楼主:
例2,一台雅佳GX-F80三磁头卡座,全打理好了以后,试听一会,按键会乱跳,指示灯会同时亮起,很不规律,所有按键都会随机出现乱跳。测量按键板接触都很好,因为之前都清洁过的,老化的导电橡胶也都用银浆涂过一遍了。测量按键的统一供电电压也正常,接地也正常。

楼主:
引用 楼主:
例2,一台雅佳GX-F80三磁头卡座,全打理好了以后,试听一会,按键会乱跳,指示灯会同时亮起,很不规律,所 ...

这机器控制线路比较原始,相互牵扯,各按键一端接逻辑芯片的各信号输入端,芯片会提供一个初始电压4.8v,按键另一端接地,当按下按键时,此电压降为0V,芯片触发,相应的输出端会输出高电压,驱动相应的按键灯泡,信号电路接通,相应的电机启动,电磁铁吸合。当故障随机出现时,测量逻辑芯片的信号输入端,4.8伏电压并无变化,说明按键和遥控部分没问题,这时测量相应的输出控制端管脚电压,会变为高电压,根据基本思路,大概率会是逻辑芯片的问题,芯片是M54410P,查不到详细资料,再加上这机器连线太多,拆下板子测量过于麻烦,就直接在网上买了两片,直接代用。到货后,换上一试验故障依旧,换另一片效果一样,显然可以排除芯片的故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机器控制线路比较原始,相互牵扯,各按键一端接逻辑芯片的各信号输入端,芯片会提供一个初始电压4.8v, ...

网友:
有动手能力的兄弟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