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太阳能电池板的问题

楼主(2025-02-14):
我有两块一样的50W的太阳能电池板,并排安装,有一个控制器,我是简单的把两块电池板并联起来接到控制器就可以吗?因为两块电池板光照条件基本一致但是肯定不完全一致,比如上午的时候可能东面的开始就照射不全面,简单的并联有没有问题?
电池板和控制器都是12V系统的(电池板18V标称电压,算12V系统),而且电池也是12V的,所以不用考虑串联吧。

网友:
一般来说直接并联问题不大。最佳方案肯定是每块电池板串联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后再并联。

网友:
最好用2个控制器,因为2块板会有压差

网友:
竖着放问题不大

网友:
完全可以,我们电站都是这样排列的

网友:
有并联损失,但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担心的话,板子出端连接一只合适规格的二极管,不就妥了么?

网友:
二极管二极管二极管

网友:
板子内部其实也是有串有并的,同型同批次,你不妨将两个板子并接串个表再接入控制器看是否有环流,这个东西有点类似二极管的特性,光弱的那一块在输出电流小的时候电压只小一 点点,这个电势将倒灌电流压到很小,同一块板子一半照光一半阴影就是你说的那种状态

网友:
同意以上所有层主意见

网友:
完全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点,打开电池板的接线盒发现里面有一个反接的二极管,应该就是解决其他电池板电压高用的吧,看来直接并联就可以了,再次感谢!

网友A:
这方面原理和实践我有心得

同电流电压规格的都可以直接并联,不需要串接二极管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方面原理和实践我有心得

同电流电压规格的都可以直接并联,不需要串接二极管的

码了一大段,触发关键词论为审核中了,提示,不遮光的內阻都不小,遮光的会怎样,想倒灌多难呀

网友:
串联二极管后,再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码了一大段,触发关键词论为审核中了,提示,不遮光的內阻都不小,遮光的会怎样,想倒灌多难呀

拜读了,感谢!昨天把板子装上去了,直接并联后引下来的,刚才太阳还照不到时候测量了一下,开路电压20多V,昨天刚装好的时候有太阳,印象里也是20多V,说明这玩意有点光就有较高的开路电压,也就不容易倒灌,另外刚才的短路电流才98mA,内阻确实很大,不纠结倒灌的问题了,慢慢玩吧。
这玩意吧其实也是个鸡肋,存电的话其实费用很高,关键12V系统也没有太大用途,不存电就更没有用了,看看下一步咋用起来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码了一大段,触发关键词论为审核中了,提示,不遮光的內阻都不小,遮光的会怎样,想倒灌多难呀

有光伏电池原理模型的,不接负载的光伏电池,本身就能将发出的电倒灌吸收,所以想不倒灌或减少倒灌,就接上尽能能减少负荷内阻的负荷,比如没充足的储能电池,串二极管是减少还是增加内阻,虽显而易见,光伏电池上的电流会因内阻高低不匹配而输出减小,但本坛在效率上有权威测量实验能力的瓦叔不知道他有没测试比较过,人家仪表的测量手段比大部分人的更可信一些,还待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光伏电池原理模型的,不接负载的光伏电池,本身就能将发出的电倒灌吸收,所以想不倒灌或减少倒灌,就 ...

倒灌吸收对电池有益还是有害呢?从名词和想当然的角度想应该是有益吧?如果那样的话不接负载更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倒灌吸收对电池有益还是有害呢?从名词和想当然的角度想应该是有益吧?如果那样的话不接负载更好吧。

如果你的光伏电池板放外面晒,空载,却不接任何消耗电能的东西,它就只能倒灌回自身,深色的硅片自身对光线的吸收能力很强,发出来的电,就全耗在自身,会怎么样?不和黑色集热板一板高温,对吧,所以你看,空载时,接不接二极管也都无法阻止自身倒灌,现在明白了吗,防倒灌的唯一科学手段是用负载拉低光伏板的电压,使它低于倒灌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