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不同信噪比下的接收灵敏度

楼主(2025-02-15):
两个不同型号的接收机,
一个标称的灵敏度是在信噪比20dB下的,另一个是在信噪比10dB下的。

二者单独看灵敏度的数值 不相同。

请教,如果都统一到一个信噪比,比如都在10dB条件下,
二者哪个灵敏度更高?

网友A:
单标一个10dB信噪比灵敏度没什么用,一般是标6dB,和20(26)dB信噪比的灵敏度。其实CW,SSB短波20dB信噪比2—3uV跟10dB信噪比0.16uV差不多。

网友B:
20db是相对灵敏度,10db(国产机一般标注为6db),是绝对灵敏度。
如果标注的灵敏度数值相同,20db条件下的灵敏度高于6db条件下的灵敏度约4~5倍。

网友C:
俺想肯定是後者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想肯定是後者嘍。

您指的后者是哪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指的后者是哪个?

當然是10dB的那個。20dB信噪比下測試的機器,放到10dB信噪比下測試往往滿足不了指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标一个10dB信噪比灵敏度没什么用,一般是标6dB,和20(26)dB信噪比的灵敏度。其实CW,SSB短波20dB信噪比 ...

现在的日本电台,都标10dB的信噪比了

网友:
当然是jrc的实际使用听感更好

网友:
日本的机器很少有精品。八重洲的ft901是个例外,很好的接收效果,还有就是jrc的9x系列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日本电台,都标10dB的信噪比了

电台和对讲机不同于广播节目,只要能听懂就行。对讲机灵敏度一般是12dB信噪比,而广播节目讲究的是收听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db是相对灵敏度,10db(国产机一般标注为6db),是绝对灵敏度。
如果标注的灵敏度数值相同,20db条件下 ...

谢谢您解答,
请看我一楼的截图,它们俩灵敏度数值不同啊。
能统一折算吗?

网友D:
感觉很多专业接收机的性能指标虚标。
大概率指标是写上去的,而不是测量的。

而且,专业接收机没有任何办法能提高灵敏度,没有任何电路能提高灵敏度。
同样的普通拉杆天线和磁棒天线,专业接收机最多也就和在状态的普通收音机差不多,要想超过是不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解答,
请看我一楼的截图,它们俩灵敏度数值不同啊。
能统一折算吗?

没有找到统一折算方法。
所提供的灵敏度倍数是根据几种机子20db信噪比和6db信噪比的实测数据折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很多专业接收机的性能指标虚标。
大概率指标是写上去的,而不是测量的。

是的,在多数情况下,专业机更偏向于突出选择性

网友E:
根据信噪比的定义很容易换算的。我们把它都换算到输入等效噪声密度就可以横向比较了。信噪比顾名思义就是信号和噪声的功率比,而噪声的功率又大约和根号带宽成正比,所以得换算到单位带宽的噪声密度才能直接比较。

第一个是20dB (S+N)/N 3kHZ 带宽的信噪比,其数值的含义是当(信号+噪声)的功率是噪声的功率的10倍时信号的强度。我们用SSB的灵敏度3uV来计算,也就是说噪声在3kHz带宽下的电压是3/10=0.3 uVrms,其噪声密度是0.3uV/sqrt(3000Hz) = 5nV/rtHz

第二个是10dB S/N 2.4kHz 带宽的信噪比,其数值的含义是当信号的功率是噪声的功率的3倍时信号的强度。我们用灵敏度0.16uV来计算,此时噪声在2.4kHz带宽下的电压是0.16/3=0.053 uVrms,其噪声密度是0.053uV/sqrt(2400Hz) = 1nV/rtHz,是第一个机子噪声的五分之一。

这个也很合理,毕竟IC7200的是低噪放打开时的灵敏度。现代的低噪声放大器做到1nV/rtHz等效噪声是轻轻松松,没什么值得虚标的。

补充内容 (2025-2-16 08:00):
更正一下口误,20dB (S+N)/N含义是当(信号+噪声)的电压是噪声的10倍,不是功率。后面的计算是没错的。对10dB同理。计算和结论都不受影响。

网友:
20dB信噪比灵敏度  换算成10dB  就是  除以3.16

国际通行测量方法
     通信(AM,窄带FM,SSB CW  )
      按信噪比10dB或12dB来测量 ,通常还与带宽有关。

广播
     AM 一般20dB  或26dB
     FM 一般30dB    50dB(考察接收机静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据信噪比的定义很容易换算的。我们把它都换算到输入等效噪声密度就可以横向比较了。信噪比顾名思义就是信 ...

太感谢了, 讲解的非常清楚,您辛苦

网友:
《无线电与电视》介绍美多CT6620收录机收音技术指标以及产品说明书的收音技术指标。

网友F:
你好,

接收机的噪限(相对)灵敏度与信噪比(是电压倍数,不是db值)成反比。10db的电压比是3.162,那也意味着信噪比10db时需要的输入是20db时的1/3.162。

以CW为例,后机(7200)的10db灵敏度为0.16uV,而前机的20db灵敏度为2uV,折合成10db后为0.633uV。

后机(IC-7200)要高得多。

刚注意到已经有人回复过了。

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

接收机的噪限(相对)灵敏度与信噪比(是电压倍数,不是db值)成反比。10db的电压比是3.162,那 ...

感谢老师解惑

网友:
灵敏度两机基本差不太多,CW 前机带宽3K测试     Icom 7200  窄带(应该300Hz)  没有可比性。

大致看看就行了,不必较真

车机1.41uV  换算成10dB  0.446uV 还是6K带宽 (先锋PDF文档  灵敏度:34dBuV  or  less,有的标 18uV,实际远小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