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怪院长看不上6P15,刚才查了一下,750毫安灯丝,才30的屏流

楼主(2025-02-15):
难怪朱院长看不上6P15,刚才查了一下,750毫安灯丝,才30的屏流,五级管接法不好设计不好办,三极管接法才一瓦,一瓦,还不如搞个6J4呢,6J5啥的,再不行6N15并管也估计能搞个一瓦,话说回来,6N15也不是省油的灯。

网友:
6P13P设计初衷。
  6Π13C是南京电子管厂1958年仿苏新产品。
    1.用途:在电视接受机行扫描电路中作他激振荡器用。
在整个管子的结构上具有以下二个特点:
    1、为了具有束射四极管的性质,在结构上控制栅极和帘栅极二个电极相应栅丝都—一对齐,这样由阴极发射出来的电子成片状流至屏极。为了加强电子流的密度又在帘栅极之二侧各装一只束射屏和阴极连接,因而即在屏极附近形成虚阴极,其作用可防止屏极之二次放射,以免负阻效应之产生。
    2、由于在使用中屏极最大脉冲电压可达数千伏,因此对管子之电极间绝缘性能要求很高。在结构上是将屏极由顶部引出,并且除用一般的云母片外还采用了绝缘性能良好的瓷质材料,这样增强了管子的耐压。
    本管虽然已经试制成功,因有一些专用的测试设备尚未准备好,电极间耐电强度试验和动态寿命试验还不能进行。鉴于我国电视事业的发展,用户非常急需,因此1959年来已投入小量生产。由于管子测试不全,出厂管子目前都加盖试用章。

网友:
不要小看6P15P,该有的都有,只不过在大师眼里,它不是音响专用管,属于旁门左道的偏门管。

网友:
6P15设计初衷。
        国产6П15П型电子管是一个视频输出五极管。它如果粗略看去,它与国产6П14П型电子管完全相似,仅在管芯上下两端各增添一只金属隔离片,但是由它的性能和用途来看,两者之间截然不同。我们知道在脉冲信号接收机中(包据雷达、脉冲通信、电视广播等)都有视频放大部分,用来放大脉冲或速变信号,这种信号的频带,从几十周直到几兆周甚至几十兆周,它被称为视频信号。这些视频放大器一般包含视频前置放大和视频输出电压放大两部分,本文仅叙述有关视频输出电压放大部份,而前置放大级省略。
        在视频输出电压放大器中,对电子管的要求有下列几点:1)需要有尽可能大的宽频带放大能力,保证获得高清晰度和高传真度的图像;2)需要有足够大的输出电压,保证满足示波管或显像管输入端的需要;3)电子管的效率要达到最大值;4)电子管的极间电容要最小。这些主要的要求,可概括地用宽频带放大能力的简单公式来鉴别电子管的优劣程度:
        K·Δf=S/(2πC0),

网友:
6P13效果如何?

网友A:
给你个参考电路。

网友:
我拿他做推挽  声音很不错的样子 ,声音大小能接受 !

网友B:
咋看不上啊,图早都画过,只是懒得发了,免得别人说整天就是这一套路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咋看不上啊,图早都画过,只是懒得发了,免得别人说整天就是这一套路数。

院长,快快发来吧,我6P15都找到了,还有6N15,6J4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参考电路。

于版,中山曹版的电路,为什么一级电源滤波这么大呀?没有打火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于版,中山曹版的电路,为什么一级电源滤波这么大呀?没有打火的吗?

手册整流管都给出电容滤波的电容量,一般都比较小。这是只有一个电容作为滤波的,通常都是CRCπ型电路,开机瞬间电容会有电i动势叠加到高压致使整流管打火、因此第一滤波电容不能太大,6Z4
等电容不能超过20μ。而这个滤波电路是CLCπ型电路,L;C;R相位角L相当于纯R呈负90度,而C相当于纯R呈正90度,这样CL滤波LC正负抵消,因此可以用较大些的滤波电容。

网友:
灯丝是760mA,不是750

五极接法屏压230V,帘栅200V,负载5K,相当于6P1的输出功率

三极接法,无论是输出功率和失真,都优于6P14与6P1.

网友(2025-03-30):
三极接法3瓦

网友:
三极管接法3瓦

网友:
6P13性价比高,单端,推挽都远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