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制北极兵第二版超级来复再生机(1)

楼主(2025-02-15):
春节期间凑够元件,元宵节听到电台,昨天检查出低级错误,正常收听,暂时没有做低放,用一个蓝牙金刚音箱的AUX发音,可以很响,后面再慢慢做低放、外壳等
1)参考电路:北极冰先生的超级来复再生收音机第二版;
     超级来复再生式收音机——第二版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fromuid=22509
2)与参考第一版改进的锗管2管机的主要步骤相近(参见第一版的中间跟帖时下介绍),效果基本相同,单管状态声音更大:
     超级来复再生式收音机-----第一版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6&fromuid=22509

3)本次仿制要点介绍:
 1)严格按照原方案制作磁棒线圈:200mm磁棒,0.35直径漆包线--间绕在5mL医用针筒(未裁剪,套上稍松木片塞进固定;
    2)严格选取6mm工字高频GZL(3.2mH)对拼成图中的高频互感反馈线圈,顶头间距约3mm,用502胶固定于签字笔的套管内;
    3)严格采用C极反馈支路的形式及参数:R10k并连10P再串0.022uF,
    4)采用3.3V简易稳压(这里是绿色LED约2V+2只2CP20老整流二极管,测量3.3V达标;
    有几点放宽:
    1)手头只有9018,没有9011或2SC945,春节期间无法按时快递,所以直接焊上9018;偏流1~3mA可调,目前定在1mA;
    2)LC至基极输入回路的1k的可调电阻暂时未装;
 3)输入音频变压器选用老件(OTL的输入变压器,次级的一半);
 4)暂时没有制作2822功放,先用金刚蓝牙音箱的AUX口放大,声音可以很大(录视频时挨骂 );
    5)可变用的是空气差容双联串联,约130多P(L大约560uH?没有写下来)
4)自我评判
    为何说基本成功?
     1)低端本地台( 次强台)同样可以调至一个之前我体会到的一个特殊状态:就是收台--加大再生--啸叫--继续加大再生--微动度盘--电台中心处不叫了--正常收听--稍微往两边试探偏调各出现啸叫--退回中心依然正常收听--此时的再生两很大接近10k电位器的90%;
     2)此处度盘往两边转动的自由空间比上次改造版的锗管2管机的紧(当时跟帖有视频)没有那么宽松;
     3)磁棒、双联附近3~4cm人体感应明显,具体与再生强弱-偏流大小有关。

下一步再考虑低放、机壳。
    依然是高端收台的音量小不少;高端显得好像通带窄调谐略要细心(实际调好后音质并不是窄的那样音色,理解了北极兵先生第一版为何要分成两波段且有放大度盘;
https://v.douyin.com/iP91a8ep/
https://v.douyin.com/iP91cU5a/

补充内容 (2025-2-15 19:12):
今天发帖,明天要出远门,所以回来后慢慢弄外壳、固定电位器等。

补充内容 (2025-2-15 19:15):
“昨天检查出低级错误,正常收听”---昨晚纠正后即达到我预期;因没有细分波段,高端再生调强了就会找台不容易。本地只有2个台,所以肯定达不到密密麻麻的感觉。

补充内容 (2025-2-15 21:28):
仿制这个电路需要耐心细心,不能因调试中间遇到的不同现象而认定不行,必须找到与普通再生不同的地方。
同时也可以说:这个电路由于多了高频负反馈使得调试略显复杂。但结果会带来不同以往的感受。不要放弃。

楼主:
西瓜视频!传送门戳我>>?utm_source=copy_link&utm_medium=android&utm_campaign=client_share

补充内容 (2025-2-15 19:04):
互感的两个高频线圈是网购成品高频电感,拆开外皮,仔细辨认绕向,确定起始端及通向并排的同名端,改对向头对头则需要换其中一个头。

补充内容 (2025-2-15 21:31):
西瓜视频直接复制链接到这里好像打不开;一楼补充了在西瓜视频里分享到微信里的链接放在这里才能打开。

楼主:
西瓜视频!传送门戳我>>?utm_source=copy_link&utm_medium=android&utm_campaign=client_share

补充内容 (2025-2-15 19:09):
由于原版都是北极兵先生反复调试后固定的;这次感觉再生调节、偏流调节会出现不同的组合效果,有的是典型的有高频负反馈带来的;有些状况(再生弱时)接近普通再生-平常,需要辨认;估计之前有坛友在此出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25-2-15 19:10):
所以建议仿制时最好偏流可调、配合再生调节,找最合理的--接近原作者的状态。

补充内容 (2025-2-15 21:20):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普通再生的低音是很重的,4吋喇叭较为均衡(再小尺寸不能表达),5吋明显;
而本电路在合适状态时,明显低音被压低了(高音就相对太高了)。选择性好是关联的,需要细品。

补充内容 (2025-2-15 21:22):
订正前一条:“(高音就相对太高了)”------抬高了

网友:
单管机,电路蛮复杂的。

楼主:
手机相册里的拍照图片到电脑里还是超尺寸了;用手机微信拍摄电脑里存盘再插入就可以,所以暂时就只有这几张。
那两个电感外部的透明管照片里不太明显;
间绕的磁棒线圈也因不容易固定,松了再紧...点胶(没有外国胶带),所以看起来略有不规整。
感觉是因为多了高频负反馈这一支路,调再生与调偏流时会出现一些不同于普通再生机的现象,后者增大再生--啸叫--退回一点再生--正常收台;
而这个电路关键是加强再生到一定程度才进入特殊状态:低音频减少高音频相对显多。这是与普通再生最大的不同,可以作为鉴别依据之一。
这也旁证了我在原作者第一版跟帖时报告的改造发生的现象,可以说是在此验证了压低相应尖峰。

前一段还想通过手动扫频找出上一个改造方案的通带曲线,测试中发现信号信号强度影响很大;结合这次调试中的感觉,初步得到一个认知:

通过强再生、高频负反馈实现的压低尖峰的途径,其性能是比较受多因素影响的,周围信号强弱变化可能对收台效果有些影响,强台效果比较容易稳定下来。

贴别希望有坛友再次制作,以便交流,加强认识。谢谢各位到访!

谢谢园丁版主的鼓励!

网友:
做得不错。两个红发光管串联也可以得3.3伏。

网友:
超级来复再生式收音机 第二版

字,是练过的

网友:
制作、调试来复再生收音机需要非常有耐心,由于元件参数、线路板元件相对位置等差异,不同人或者同一个人按照完全相同的电路制作,最终调试出的效果也会有差别。
关于3.3V稳压,我的看法是:没必要为了把电压调整到3.3V而堆二极管数量。按北极兵老师的电路,3.3V稳压是为来复级整体稳压,这样高频管的集电极供电电压相对较稳定,结电容也就几乎不随供电电压变化而变化,不过,9018是超高频三极管,它的结电容本身就非常小,即使集电极直接由不稳定的3.7V锂电池供电,结电容变化的影响也不大,所以,我认为,音频变压器可以直接连接到C9,发光二极管稳压器只为9018基极和二极管检波器提供稳定电压,稳压值2V就可以。由于音频是变压器耦合输出,TDA2822M的工作电流在C9上面产生的音频二次谐波并不会由变压器初级耦合到次级,这与阻容耦合是完全不同的,不必担心因为省去前级低频电源退耦而出现自激。来复级的高频电源退耦,可以由音频变压器初级线圈和C6兼任,方法是把C6接电源正极一端改接电源负极,故C7也可以省去不用。
北极兵老师使用的音频放大电路简化到了极致,这种简化电路连山寨厂都不敢轻易使用,且市场上TDA2822M的品牌、批次非常多,北极兵老师制作收音机时这种电路可能没有出现异常,但是用其它品牌的2822就可能不行。注意,这里的功放电路除了简化了输出端相位补偿RC电路之外,最关键一点是反相端省了隔直流耦合电容,这样做的缺点,两个输出脚直流电位可能会出现不一致的现象,也就可能会出现工作电流大、IC发热或者喇叭烧毁的问题。另外,音频输入脚与电位器不论是直接连接还是串联电容,10k接地电阻都不应该省掉,现在的国产电位器质量,一旦电位器损坏,省去这只电阻就会出现输出脚电位异常,喇叭和功放IC必定烧毁其中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