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内燃气热水器的怪毛病

楼主(2025-02-15):
家里的11L林内燃气热水器已用了17年,两年前出了个怪病,正常放水时热水器内电磁阀会嘎达一声响,然后正常点火,出怪病时放水没有电磁阀嘎达声,然后显示屏显示72℃,再然后就熄火(本来就没点火),处理方法是关机再拔电源等10-20分钟后再开机,有可能点火成功,有可能点火不成功,还得继续关机等,这个怪病有可能几天半个月出来一次,有可能连续每天都出现。

网友:
友情提示楼主,燃气热水器的使用寿命是8年,否则有生命危险。

网友:
大概率是经长期使用,某些插接件接触不实闹的。温度显示异常,先查查温度传感器到主板上的插头。

建议不要折腾了,换新的吧。燃气热水器这东西设计寿命是8年,您这已经超期服役一倍有余,换了吧。

网友:
这么久早该换了 这玩意要是出事可就不是小事

网友:
老电器该换了换,因为里面很多部件都老化了,不仅是反复的修,还容易引发安全问题。

这些电器,从设计之初,就没考虑超长期的运行。

网友A:
燃气热水器不点火大部分时候是因为水压不足打不开燃气阀导致的。故障发生时看看水压是否够?

网友:
这里家家都用电热水器。

网友:
可能是管道内水垢太多了,用除垢剂泡一晚,再用水泵抽除垢剂进热水器,开热水器中高温半小时就差不多了。
17年其实不应该修了,得换。

网友:
点火针,温度传感器,也都可以拆下来清理干净,操作很简单。

网友B:
检查电路所有的插接件,清洗水流量阀。拆开了能看到流量阀旁边有个微动开关,开水时阀体有个小针会顶开关动作,电磁阀控制燃气部分,电磁阀不动作就不会有点火放电的啪啪声,过一段时间会熄火保护。通常就是阀体的小针发卡引起的,大概就是酱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电路所有的插接件,清洗水流量阀。拆开了能看到流量阀旁边有个微动开关,开水时阀体有个小针会顶开关动 ...

还没拆开来过,因为能凑合用所以一直凑合着用

网友:
风扇叶转数有保护,太脏达不到转数就保护,拆下来用浓苏打水浸泡清洗即可

网友C:
跟我家热水器的故障一模一样,只不过是我的是能率牌的,刚开始是偶然发生,后来越来越频繁,洗个澡半截不热了,还得让家人在厨房反复插拔电源插头。修之前上网查过,大部分意见认为是风压开关坏了。我是请厂家特约维修部来家里修理的,维修人员说这种档次热水器没有风压开关,是排风组件坏了,两分钟换了个新的组件,这几年一直正常。

网友:
这个东西最好别自己修,专业性比较强,涉及安全,必须小心谨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我家热水器的故障一模一样,只不过是我的是能率牌的,刚开始是偶然发生,后来越来越频繁,洗个澡半截不热 ...

我的是点着了就不会熄火,也不会越来越频繁,连续几天半个月都正常,偶尔一天两天发生几次不点火,正常是一放水屏幕亮,听到咔哒一声大概是电磁阀动作,然后屏幕上有火苗符号显示,故障时屏幕也亮,没电磁阀动作,也没火苗符号,温度显示为72℃,再然后屏幕熄灭。现在是能凑合就凑合用,实在不行了就买个新的。

楼主:
刚刚打了林内的客服电话,咨询了一下,上门费30-110元,再加零件费,要了维修电话,明天打过去问一下,这种故障他们有没有碰到过,因为一旦上门故障不出现,而他们又没有碰到过这种故障就没法修。

网友:
燃气热水器有强制报废年限的,不过林内的东西做工确实是不错。但是用了17年,个人觉得应该差不多可以报废了,按8年报废要求计算已经够本了

网友D:
用了17年,估计寿命将到,或者需要大修了;管子集垢、阀门集垢、风扇润滑、燃烧排集垢等问题都有可能,还有控制器老化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了17年,估计寿命将到,或者需要大修了;管子集垢、阀门集垢、风扇润滑、燃烧排集垢等问题都有可能,还有 ...

我最早用的是我省兰溪生产的燃气热水器,那时是直排式的,燃烧时从底部看上去交换器上繁星点点,就是交换器上积灰多了,说明书上也有要求定期清积灰,以保证热空气流通,但用毛刷一是刷不到深的地方,二是刷下来的灰很呛人,所以就索性拆下来用自来水冲,每年拆下来洗一次。后来换了个松下燃气热水器,气源也改为天然气,也想拆开看看需不需要定时清灰,拆开一看里面相当紧凑,交换器比国产的小一倍,几乎无法清灰,问了燃气公司,说天然气不需要清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燃气热水器不点火大部分时候是因为水压不足打不开燃气阀导致的。故障发生时看看水压是否够?

水压感觉很稳定,点着与点不着感觉不出水压有差别。

网友:
水压感觉很稳定,点着与点不着感觉不出水压有差别。

水压是看不出来的,需要在进水端加上压力表检测才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刚打了林内的客服电话,咨询了一下,上门费30-110元,再加零件费,要了维修电话,明天打过去问一下,这种 ...

我的跟你叙述的一样,记得是显示在45度,开水后有风机响声,没有咔哒那声响,不点火,火苗灯也不亮。这个可能是常见的故障,给我修理的技术人员水平可以,首先拿个小表测了一下,判断风机转速太低了。我问他是不是换下来的涡轮风机的电刷接触不良,他说是无刷电机,可能是霍尔元件有问题,或者是转速检测线路有问题。我觉得这个像是个常见的故障,那人听我叙述完故障现象后,直接揪下一个插座测量,马上确定了故障原因。关键是他只带了一个小工具箱,风机很大,比易拉罐粗很多,我觉得之前打电话的时候,他就估计的八九不离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最早用的是我省兰溪生产的燃气热水器,那时是直排式的,燃烧时从底部看上去交换器上繁星点点,就是交换 ...

用17年够好了,还是换新的省心省力,林内、能率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跟你叙述的一样,记得是显示在45度,开水后有风机响声,没有咔哒那声响,不点火,火苗灯也不亮。这个 ...

接插件不良???

网友E:
我家的林内热水器每次点火时呯地一声,可能是点火晚了,准备请师傅来看下。

楼主:
就换了这么个东西,叫火焰感应针,淘宝25元,上门费30,维修费80,总共135元,这是个常见故障,也就是说这是个易损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家的林内热水器每次点火时呯地一声,可能是点火晚了,准备请师傅来看下。

这种情况很可能是有燃气集聚(轻微漏气),点火时容易引起轻度爆燃。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就换了这么个东西,叫火焰感应针,淘宝25元,上门费30,维修费80,总共135元,这是个常见故障,也就是说这 ...

美工刀刮探针表面氧化层可排除故障.砂纸打磨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G:
美工刀刮探针表面氧化层可排除故障.砂纸打磨无效

维修人员说了,刮刮干净可以再用几个月。

网友:
引用 楼主:
维修人员说了,刮刮干净可以再用几个月。

其实这个就是热电偶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情况很可能是有燃气集聚(轻微漏气),点火时容易引起轻度爆燃。

不是长时间熄火后第一次点火有爆燃,
而是每次点火都如此,比如停几秒钟再点火也会呯一下。

楼主:
用deepseek提问,它的回答是:

当初没想到这个方法,不然也是比较简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