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胆机整流管不亮胆机也能正常工作

楼主(2025-02-15):
为何胆机整流管不亮胆机也能正常工作出声,整流管在变压器后面,开机后没注意有亮,也是在开了几次后偶然才发现关机电子管居然还是冷的,都开了一个多小时了,但是出声都正常,不知啥原因,会不会电路坏了?
把这整流管拿 到另一台机器上使用正常点亮发热

网友:
根据lz图片简单绘制了一张图

根据lz图片简单绘制了一张图

根据lz图片简单绘制了一张图

楼主:
把这整流管拿 到另一台机器上使用正常点亮发热

网友A:
不能这么开玩笑的。
电路坏了的话,只能不工作,不会超常工作的。

你能上个图看看,再把管子拔了,试试机器还工作吗?

网友B:
有人帮你焊了俩 1N4007

网友:
电源都没有了,能正常工作是不可能的。无非是这机器有人动过手脚了,断开了整流管灯丝电路,整流改用体积非常小的晶体二极管了。这样马照跑舞照跳,自然正常工作了!

楼主:
拔了会不会烧坏其他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这么开玩笑的。
电路坏了的话,只能不工作,不会超常工作的。

不用整流管开机吗,会不会损坏别的电子管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拔了会不会烧坏其他管子?

凉的就拔…………

网友:
我猜用了晶体管整流,这个只是摆设,整流电路不工作,机器是不可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用整流管开机吗,会不会损坏别的电子管啊?

不会的,拔了整流管,没高压。只有灯丝亮,不要紧的。很多电子管的机器,待机就是这个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拔了整流管,没高压。只有灯丝亮,不要紧的。很多电子管的机器,待机就是这个状态。

好的,我试试多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人帮你焊了俩 1N4007

这是什么元器件?

网友C:
拆开看看是不是有晶体管拔掉整流管看看机器是否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拔了整流管,没高压。只有灯丝亮,不要紧的。很多电子管的机器,待机就是这个状态。

试了下,开机正常出声,整流管是冷的也不亮,但是拔掉整流管后声音很快就变小了,吓得我赶紧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看看是不是有晶体管拔掉整流管看看机器是否能正常工作

确实得打开机箱找找了

网友:
请问是什么机?石鸡,胆鸡?还是杂交鸡?上照片让坛友们见识见识,有电路图更好,无图无真相

网友A:
拿图上来,特别是相关的那个部分,多个角度,弄清楚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图上来,特别是相关的那个部分,多个角度,弄清楚点的。

机子是闲鱼买的,展示的图整流管是亮的,我刚开始用时应该也是会亮,只是放了一段时间没开就不亮了,但能响。现在开机看了红圈里的2个小元件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图上来,特别是相关的那个部分,多个角度,弄清楚点的。

这图是刚买来时的整流管,是会亮的

网友A:
挺好的,就是上面各位师傅说的,整流用二极管。当然型号未必是4007,但意思是一样的。

另外这个焊工,是你自己搞的,还是成品买了就这样啊?这欠不少火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好的,就是上面各位师傅说的,整流用二极管。当然型号未必是4007,但意思是一样的。

那为啥刚开始用的时候整流管是会亮的,只是最近不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为啥刚开始用的时候整流管是会亮的,只是最近不亮了

如果你确信整流管是好的话,你检查下灯丝电压。另外既然机器都这样了,就顺了吧,别去纠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好的,就是上面各位师傅说的,整流用二极管。当然型号未必是4007,但意思是一样的。

二极管那里是原装的焊接,没动过。其他部分我自已有加工换过电容电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确信整流管是好的话,你检查下灯丝电压。另外既然机器都这样了,就顺了吧,别去纠结了。

晕了,原来的卖家也没说整流用的是二极管,发货的视频上整流管是亮堂堂。这就不能算纯胆机了吧,如果去掉二极管要怎么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晕了,原来的卖家也没说整流用的是二极管,发货的视频上整流管是亮堂堂。这就不能算纯胆机了吧,如果去掉 ...

不建议你动了。去掉二极管,整流出来的电压偏低,你后面的电路都要重新调过。

我敢说,绝大多数人都听不出来二极管整流还是胆整流的区别。你换电容、换线的区别,我更是坚信绝绝绝大多数,听不出来。

你有能力的话,就把整流电子管串进去,做个胆缓冲,没这个能力的话,就算了吧。有些东西要学会了,还的从基础理论做起。不是撸袖子就开干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你动了。去掉二极管,整流出来的电压偏低,你后面的电路都要重新调过。

我敢说,绝大多数人都听 ...

谢谢指导,这个串胆整流难度有点大,先就这样吧,被卖家忽悠了

网友:
你觉着我上面说的有问题的话,你自己可以试试,你能不能听出来do re mi fa sol la si,这7个音。我不是说他们连起来弹奏(这个是正常人都能听出来)。

是说单独发一个音,譬如标准音a1(拉),你能不能辨别出来是那个音高。
我观察并测试过,绝大多数人都辨别不出来,包括哪些会一点乐器的人。

既然如此,还纠结这些干嘛呢?  能仔细的辨别出来胆整流还是石整流的耳朵,不是没有,需要专业练过的。譬如录音师,调音师等等。这个得专业训练,还的有点天赋。

网友:
做工这个焊接技术太糙焊锡太差

网友:
卖家明目张胆的造假 应投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人帮你焊了俩 1N4007

你说对了,是有二极管在里头,一直都有,只是不知道为啥以前整流管也会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对了,是有二极管在里头,一直都有,只是不知道为啥以前整流管也会亮

     极有可能原卖家是1N4007全波整流后,串联灯丝给整机供电的,灯丝就会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挺好的,就是上面各位师傅说的,整流用二极管。当然型号未必是4007,但意思是一样的。

      这个图表明1脚的位置,拍一张大图我看看线路走向,最好能看清到变压器和滤波大电容的连线,并告知电子管的型号。我试着画电路图。

网友E:
有一种黑色外壳的整流管标注为“代5Z3P”,内部实际是四个晶体二极管,灯丝引脚是开路的。

网友F:
很可能是胆,石混合机,整流管是摆设沒有起作用,灯丝串联只当导线。
是否能上两张这样完整的图片,让大家看过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表明1脚的位置,拍一张大图我看看线路走向,最好能看清到变压器和滤波大电容的连线,并告知 ...

大图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一种黑色外壳的整流管标注为“代5Z3P”,内部实际是四个晶体二极管,灯丝引脚是开路的。

对的,淘宝青柠电子有见过这种管子,不过我这整流管倒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可能是胆,石混合机,整流管是摆设沒有起作用,灯丝串联只当导线。
是否能上两张这样完整的图片,让大家 ...

图来了,

网友:
猛一看,拉斐尔的300B,不错不错~至少没见到集成电路。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你动了。去掉二极管,整流出来的电压偏低,你后面的电路都要重新调过。

我敢说,绝大多数人都听 ...

他那个很像是混合桥式整流,整流电子管可能是5Z3,如果这样改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他那个很像是混合桥式整流,整流电子管可能是5Z3,如果这样改不了

是的,原机配的整流管就是5z4p

网友D:
      第一张图中电子管第4 第6脚哪里三根白线怎么焊接看不清

网友:
这机器焊功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张图中电子管第4 第6脚哪里三根白线怎么焊接看不清

来了,

网友:
我觉得如果这个问题楼主都解决不了,那真应该好好去学习一下基础知识啦

网友:
也许就是装饰 用的胆管,下边4007才是干活的

网友D:
    依然看不清6脚的2根白线是否是接在一起,看下图,我描过的白线接的位置错误,正确应该改接到8脚上(必须确证这2条白线是AC5V)

网友H:
高压出线在3脚是借用还是原来整流管并非5Z3P,灯丝8脚红线没有接到变压器5V桩头不知去了哪里。
如果灯丝是接好5V桩头的话,不亮可能是断了。

网友:
5Z3P能正常使用的二手价格是70~80元,如果只是灯丝通电会亮,不能整流,价格就非常低了。

如果把灯丝接通会亮,然后整流以后通过灯丝接到后面去,主要拔掉电子管,后级不会有电,插上不亮,灯丝不通,后面也不会有电。

这种电子管主要是起装饰作用,卖的时候,看着管子多,价格可以多要点。还有使用冷门的大个头管子作为整流使用的,扼流圈就是一根粗线在变压器里面绕一圈的也有,外面全是绝缘纸。

想开点,电子管整流和晶体管整流,没人能够听出来。

网友:
看了这机的焊点就再不想用这机听了。什么价?

网友I:
这机器的焊点看着是电烙铁温度不够高,换个50W以上的再补焊一次吧。

网友:
电子管与二极管并联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依然看不清6脚的2根白线是否是接在一起,看下图,我描过的白线接的位置错误,正确应该改接到8脚上(必 ...

6脚引出两条线接变压器的0v,2脚接5v,4脚接300v,3,4,6脚串了两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楼主:
6脚引出两条线接变压器的0v,2脚接5v,4脚接300v,3,4,6脚串了两只二极管

这是变压器图

网友:
既然5Z3P管座已经接半导体整流二极管,组成全波整流了。让5Z3P灯丝亮也只是起装饰作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机器的焊点看着是电烙铁温度不够高,换个50W以上的再补焊一次吧。

焊接是鸡屎模样很多大师学不来的,为啥子要补焊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机器的焊点看着是电烙铁温度不够高,换个50W以上的再补焊一次吧。

改天试试大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H:
高压出线在3脚是借用还是原来整流管并非5Z3P,灯丝8脚红线没有接到变压器5V桩头不知去了哪里。
如果灯丝是 ...

4脚接高压,3脚接两个二极管,还接了滤波电容,8脚引出两条线,一个接滤波电容,一个接输出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高压出线在3脚是借用还是原来整流管并非5Z3P,灯丝8脚红线没有接到变压器5V桩头不知去了哪里。
如果灯丝是 ...

8脚没有接电源变压器,去了输出变压器和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人帮你焊了俩 1N4007

今天拆了,用放大镜看就是1N4007两个,真坑

网友G:
拆了?多半那个高压绕组是单绕组的,还得把它焊回去,否则拿什么东西去代替它?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拆了?多半那个高压绕组是单绕组的,还得把它焊回去,否则拿什么东西去代替它?

因为整流管不亮了,不确定是不是这个二极管烧坏了,想买对新的二极管焊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