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调整3843电路时的疑惑!

楼主(2025-02-16):
在调整3843经变压器隔离型电路时,当输入电压下降到关闭电压附近继续降低时,变压器其他绕组2或3,输出电压却变高至几倍!!此电路稳压反馈用单独绕组4.  开关管绕组为1

网友A:
稳压电路失效了?

网友B:
输入电压降低--输出电压降低--反馈调整--脉宽增加--输出电压回升。
以上是指带有反馈的那路输出。

输入电压降低会导致输出电压跌落,经反馈调整后增加脉宽,以维持输出大致稳定。
同时因为脉宽增加,不带反馈的那几路输出的电压会飘高。

同理,你给带反馈的主输出增加负载,其他路负载不变的情况下,输出电压也会飘高。

解决以上问题的方法是采用“复合”反馈,即将其他几路输出也引入反馈,反馈比例按各路负载的百分比来分配。
以上办法并不能治本,因为有时你无法保证几路输出的负载同比例增降,无法完全避免某路输出电压飘高或低落。对电压敏感的话,还是要在无反馈的输出后面再加一级稳压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电压降低--输出电压降低--反馈调整--脉宽增加--输出电压回升。
以上是指带有反馈的那路输出。

我这个符合是你分析的,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电压降低--输出电压降低--反馈调整--脉宽增加--输出电压回升。
以上是指带有反馈的那路输出。

在输出再加级线性稳压,好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压电路失效了?

在无反馈的绕组飘高,只能用反馈的绕组了

网友C:
2,3绕组要加合适的假负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3绕组要加合适的假负载吧,

收到,等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