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SSOP56引脚焊盘的尺寸,谢谢

楼主(2025-02-16):
AM29BL802芯片,从立创的库中找不到合适的封装。

PDF中,相关的资料如下,请大家帮忙确定一下,画引脚焊盘,尺寸的大小,谢谢

网友A:
手頭如有這個器件,用尺量一下D和E1的尺寸是不是毫米單位。看起來多半是mm。

网友B:
找一个其他型号的ssop56封装的芯片代替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頭如有這個器件,用尺量一下D和E1的尺寸是不是毫米單位。看起來多半是mm。

你好,单位都是mm
这些尺寸的应用没有经验,请大佬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个其他型号的ssop56封装的芯片代替不行吗?

其它型号的尺寸不对
我在LC的库中找出好几个,长度和宽度都对不上

楼主:
引脚间距是0.8mm。引脚焊盘大小,请大家帮忙确定一下

网友:
去立创看了一下,常规ssop56,都是300mil的,即7.6mm宽(E1),你这个都530mil了。超宽了。
再看看你数据,封装型号似乎是SSO 056,网上找不到。

网友:
只能自建封装了。看规格书貌似引脚中心间距0.8,引脚宽度0.35?

初略建了一个,不知道你能不能搜索到,不知道怎么在JLC发布

网友:
好像两边的间距少了点
画PCB的时候记得把右边的焊盘往边上移动点,目前中心间距都只有15.5mm,可能要移动到18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楼主:
楼上的大佬,我在LCEDA中看到你画的封装了,这个封装怎么使用呢
器件的话,我一点就到PCB中的,封装怎么用呢,点了没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脚间距是0.8mm。引脚焊盘大小,请大家帮忙确定一下

引脚焊盤為0.45mm*1.8mm,中間防焊窗為0.35mm*1.5mm,這樣引脚焊盤之間的間距可有0.35mm的空間,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脚焊盤為0.45mm*1.8mm,中間防焊窗為0.35mm*1.5mm,這樣引脚焊盤之間的間距可有0.35mm的空間,供參考。 ...

谢谢大佬。

楼主:
LCEDA中的封装怎么用呢,请大家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大佬,我在LCEDA中看到你画的封装了,这个封装怎么使用呢
器件的话,我一点就到PCB中的,封装怎么用 ...

我自建的器件,你使用后它会自动在PCB上生成焊盘。封装名ygqSSOP-56,器件名称就是这个IC的名称,你看能不能看到

楼主:
好的,谢谢。
也谢谢上述各位大佬,我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脚焊盤為0.45mm*1.8mm,中間防焊窗為0.35mm*1.5mm,這樣引脚焊盤之間的間距可有0.35mm的空間,供參考。 ...

感谢指点,我乱画的。引脚焊盘0.35×1.5

楼主:
感谢各位指点,及yiguangqiang88坛友画的元件
板我打样回来了,芯片焊上去一点也不差,再次衷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