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单向可控硅关断问题

楼主(2025-02-16):
电路如图
在接地点及电压不变的前提下,控制极施加什么样的信号能使单向可控硅关断,谢谢!

网友A:
何不搜索一下单向可控硅的关断条件。。。。。。

网友B:
你这个是SCR,不是GTO,无法关断的,除非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何不搜索一下单向可控硅的关断条件。。。。。。

搜了,常规的方法也许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这三极管起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SCR,不是GTO,无法关断的,除非掉电!

这个电路不是虚拟,真实存在
一个稳压电源上的保护电路,使用单独电源供电,确实可以释放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三极管起什么作用?

我也没看懂 ,所以才来请教

网友C:
这样给三极管一个脉冲或许可以关断

网友C:
我觉得你这Q2部分抄错了,我怀疑是这样的。

网友:
楼主,根据单向可控硅的基本原理,其触发导通后触发信号便失去控制作用,即控制极便无作用了,而要使可控硅关断,则必须使电压电流减小到一定的数值,也就是说加在可控硅上的电源反向,或电源断开。至于你所提到的”控制极施加什么样的信号能使可控硅关断“。其和原理相悖。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给三极管一个脉冲或许可以关断

这个加三极管可以,或者 加个复位开关直接对地复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这Q2部分抄错了,我怀疑是这样的。

确定抄错了

以更正,这样,自己也看明白了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的热心帮助

网友:
高手果然在民间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定抄错了

以更正,这样,自己也看明白了

这样的话可控硅不会关断,但继电器可以断开。可控硅导通了就是保护状态,要断电复位才能重新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话可控硅不会关断,但继电器可以断开。可控硅导通了就是保护状态,要断电复位才能重新工作

截图是跑PCB线路画的

这部分由单独电源供电,使可控硅保导通,复位只能关闭电源,然后重新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控硅导通后是自锁的,阳极电压为零才能关断。

PCB跑线路画的,反复核对自以为没画错,一时没转过弯,把自己绕懵了

楼主:
感谢热心坛友的鼎力帮助,把SD1732W2稳压电源(部分)电路仿真放在这里

网友:
可以参考可控硅逆变电路。用电容上的反向电压将可控硅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