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泰克老示波器,示波管里面都是镀金的

楼主(2025-02-16):
国产老电源Wyj-9b的机箱是铁的,坚固但非常重,至少5公斤。欲寻觅一合适的铝机箱,就拆了泰克的一台存储记忆示波器

产品生产年代久远,和Wyj-9B是同年,都是1975年生产,里面做工非常好,做工规整,高频变压器采用圆形磁芯,引出线用了屏蔽线,比现代产品用心多了,大量的镀金,连接线插座都是镀金的,拆开示波管,看里面的机构,发现内表面里面也是镀金的,这个头一次见,管里面那个方的是和记忆有关的吗?

楼主:
存储原理 过去的人心思精妙

网友:
以前厂家生怕你用坏了,现在厂家到期就出问题

网友:
好设备那时的产品用料足质量好!耐用!

楼主:
板上的电容有tek自己牌子的,也有思碧的,拆下来测值都十分好,有的电解D值居然是0.01,容量不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管里面那个方的是和记忆有关的吗?

这个可能是最早期的二次电子发射模拟存储示波器,可理解为在一个小荧幕后面有一个网格电容,电子枪打到银幕上的信号被存入这个网格电容中,然后用另一个读出电子枪从这个网格上二次读出再打到大银幕上给你看。由于这个网格电容不可能不漏电,所以这种模拟存储示波器存储的“定格”信号会慢慢扩散。

第二代模拟存储示波器用的是 CCD 实现,模拟示波器的电子枪打到 CCD 上,然后将 CCD 里的电荷移出来,慢慢用 ADC 数字化后显示出来,算是一半模拟一半数字。

楼主:
用上了恒流二极管,CA3046运放,这在当时也应该是比较新的技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是最早期的二次电子发射模拟存储示波器,可理解为在一个小荧幕后面有一个网格电容,电子枪打到 ...

俺一直想收一台岩崎的模拟存储示波器,但是品相好的价格巨贵 ......

网友:
听说过屏后电荷存储,也见过它的效果(慢慢晕掉),这次头一次看到屏后那个像晶体的实物。

网友:
上边的零件再用几十年估计也坏不了

网友:
内部做工已经元器件非常漂亮

网友D:
示波管你把它拆了多可惜呀。现在电子管收音机居然卖到上千元。收音机上的旋钮一大四小也当古董卖88元。

网友:
引用 网友D:
示波管你把它拆了多可惜呀。现在电子管收音机居然卖到上千元。收音机上的旋钮一大四小也当古董卖88元。

        我的电子管收音机品相好好,放某鱼上快2年了,都没人要,最后自己下架了,2台一模一样的,一台成色差一点,不知道有人想要吗?

网友:
有些岁月的零件,都是镀金脚的,那时买IC,TR。。。等,要付金的溢价

网友:
10年前掏了一台475,和这个的工艺一样。板子上的三极管大部分都是插在上面的,而不是直接焊的。

网友:
老泰克确实做工相当好,我之前翻修了一台454A,里面的镀金件的确让人大开眼界。电容一个没换今天依然运行良好。楼主可以看看我之前发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是最早期的二次电子发射模拟存储示波器,可理解为在一个小荧幕后面有一个网格电容,电子枪打到 ...

早期使用CCD的示波器还有一种,就是用CCD代替ADC来做数据采样,然后用慢速ADC读出CCD的数据,再显示到屏幕上,”TEK的2430~2440系列就是这种构架,我曾经折腾过两台,那个CCD芯片很容易坏,其中一台就是被我不小心“摸”坏的 ,不过这种算是数字存储示波器了,你说的这种CCD放在示波管里,作为图像存储介质来使用的就是当年的“模拟存储示波器”

网友:
俺还有一台TK2230数字存储示波器没玩呢;一朋友给滴;不知咋样。

网友:
以前的设备 用料 做工真好现在的比不了

网友:
很正常的,以前技术就那样,用的开关多,   不镀金  密封好,,使用寿命不长, 现在都编码开关    ,就无所谓了,以前高精度的电阻电容多, 保证了质量价格还贵 ,现在  技术还先进了,  ,自然不用那么费心的用很多精密元件保证质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俺一直想收一台岩崎的模拟存储示波器,但是品相好的价格巨贵 ......

我有一台7810A的 现在闲置了  离的近可以自取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台7810A的 现在闲置了  离的近可以自取

俺想要的是 TS-81000/80600 这个系列的,另外,俺住在南半球 ...

网友:
这么好的机器和示波管就拆掉砸碎了,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