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电焊机是怎么做到软特性的

楼主(2025-02-16):
得到一台老交流焊机,用的是口字型铁芯,初级在一面,次级在另一面,那么他是如何做到软特性的呢,就是起弧后电压怎么下降的,另外二次铜线是8*3MM,最大能用多粗的焊条

网友A:
那个口字形铁心中部有一个可以移动调节的磁路硅钢片组。短路磁力线越多输出越小。

网友:
  漏磁变压器.

网友:
这种手提式的也就3.5的吧,大了发热严重。

网友B:
依据散热条件不同,半开放外壳的电焊机24平方的线可以连续承受100-150安培的电流,3.2的焊条基本可以连续焊,4.0的焊条可以断续焊,当然具体能不能用4.0的焊条要看焊机的输出特性,可以大致估测一下,如果初次级分别在两侧芯柱,基本可以判断输出电流不一定能满足4.0焊条,如果初级一侧有四分之一的初级绕组就证明电焊机设计了大电流输出,一般可以驾驭4.0焊条

焊机是一个漏磁较大的变压器,依靠漏磁和绕组电阻共同决定输出特性

补充内容 (2025-2-17 12:56):
如果初级一侧有四分之一的次级绕组     打错了

网友:
我们原来用的都是那种大铁壳下面有轮子推着走的380v

网友C:
有些老式的有个摇把调电流,好像调节中间铁芯位置的,没花心思研究过

网友:
靠电感耦合的变化调节工作电流!这种焊机一般三至四毫米焊条也能对付着用一下。暂载率差。一会儿就发热了!几十年前,曾经用200Kw报废配变改制了八台电焊机。糊弄了几千大洋!那时有一台私人焊机,接点私活很来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口字形铁心中部有一个可以移动调节的磁路硅钢片组。短路磁力线越多输出越小。

仔细观察了,没有可调的硅钢片,就是一个封闭的口字型变压器,调流是靠初级抽头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仔细观察了,没有可调的硅钢片,就是一个封闭的口字型变压器,调流是靠初级抽头

不一样的,你的这个是拔档的,不是那种无级可调的摇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老式的有个摇把调电流,好像调节中间铁芯位置的,没花心思研究过

摇把式的我见过,也可以理解工作原理,这种封闭磁路的难道是加大初级匝数达到漏磁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摇把式的我见过,也可以理解工作原理,这种封闭磁路的难道是加大初级匝数达到漏磁的吗?

初次级电阻也有限流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依据散热条件不同,半开放外壳的电焊机24平方的线可以连续承受100-150安培的电流,3.2的焊条基本可以连续焊 ...

好像不对,是次级绕组里有一部分带抽头的初级绕组,是独立的,通过转换开关与初级的抽头进行组合来调节电流的

网友:
靠漏磁,他初次级分别再两侧,而不是一个包一个,取得了陡降的外特性。如果按照输出牛的理论,三夹2,分段绕,就可以做二保焊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一样的,你的这个是拔档的,不是那种无级可调的摇把

对头,这个是抽头换挡的,用粗焊条看有没有380接法的抽头吧,,我以前有个帖子也是折腾一个这样焊机的,次级绕组里面也有初级绕组,抽头很怪,有个220的档位,空载响声巨大,不用焊,空载一会保险丝就烧了,拿钳表卡过,空载30多安,估计里面哪里坏了。有个220档位2.5焊条凑合使,连续焊个几十根焊条问题不大,(当然焊接电流也不大,厚活干不了),还有个380档位不错4.0焊条刚刚的,剩下2个档位电流变化不大,要是有个3.2焊条合适档位就好了,不懂这个也不敢乱动,我记得我还找了4只大管子改了直流试过。3.2的506焊条好用,507焊条没有,没试过。现在逆变焊机便宜了,基本没人用这货了。(最早电表用这个来回转, 现在智能电表了不行喽).我那个焊机10千伏安的。河北献县出的。调档开关很操蛋,如果接着380干活,想电流调小点不慎拧到220档位,一会焊机就烧了。

网友:
抽头式也有两种方式,调初级和调次级,调次级的一般不用开关用接线板,调初级用开关控制,这两种在两侧都有线圈,为了获得需要的特性有反接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头,这个是抽头换挡的,用粗焊条看有没有380接法的抽头吧,,我以前有个帖子也是折腾一个这样焊机的, ...

我这个12KVA的,后面接线柱分380伏、220伏、和一个薄板接线柱,前面还有一个转换开关调节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12KVA的,后面接线柱分380伏、220伏、和一个薄板接线柱,前面还有一个转换开关调节电流

我那个外壳,换挡开关都没了,就是一个铁芯绕组,还好都是铜线的,舍不得卖废铜,(那时候直流小焊机也不普及,有也不便宜,大概2002年搞回来的,)自己弄个木板固定瞎凑合用,现在早不用了,太费电,抽头电流不合理,也不好移动,倒是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