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片元件

楼主(2025-02-16):
偶得一块板子,结果上面大多元件不认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常规元件!不知道上网输入上面的型号就知道了!

会查的人一般是不会来问这种问题的

网友A:
都是常规元件!不知道上网输入上面的型号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B10S B10S https://www.lcsc.com/product-detail/Bridge-Rectifiers_LRC-B10S_C5272211.html

KJD BAW56- ...

朋友,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