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焊接问题

楼主(2025-02-16):
老锗三极管不粘锡,助焊剂都没用,请教: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用小刀或别的东西把脚刮一下要上锡的地方,放到有焊点焊锡的地方转一圈就能上锡了!我30多年就买过一次助焊剂,锡丝里就有助剂!

网友:
你不知道砂纸吗?小刀吗?磨一磨,刮一刮,实在不行在洁厕灵里面蘸一下,一会擦干就可以焊接了

网友:
实在不行试试这玩意儿,烧死的烙铁头都能复活的

楼主:
事先用壁纸刀刮了,还是不粘

网友:
引用 楼主:
事先用壁纸刀刮了,还是不粘

你是不是先把焊锡融化在烙铁头上边,再拿去焊原件腿?正确的做法是烙铁头先接触焊盘和原件腿,用焊锡丝往上一捅,就能焊好,还能精切控制焊锡数量

楼主:
还没到这步呢,现在是先往焊脚上镀锡,不粘,你说的这些方法我也会,但是第一步,焊脚镀锡就进行不下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脚用介刀刮干净,然后熔松香里包一层松香再焊,再不吃锡就把这管吃了

不见得,我买过一种焊锡,豆腐渣一样,不爱粘,咕噜咕噜一个小球,勉强焊上毫无光泽。后来果断送给钓鱼的朋友了。

楼主:
可能我没说明白,是老库存锗管

楼主:
反复调整烙铁温度,也不见效

网友:
老无线电爱好者,用烙铁几十年还没有遇见过这样的问题。是有些东西不好焊。你可以用焊不锈钢的焊接剂试一试。当然先要把要焊接的脚处理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见得,我买过一种焊锡,豆腐渣一样,不爱粘,咕噜咕噜一个小球,勉强焊上毫无光泽。后来果断送给钓鱼的 ...

这是温焊锡,你的烙铁没有溶化它,我也有一卷,掺合用就好

楼主:
我还真的有一瓶不锈钢的助焊剂,吃完饭试一下

网友:
        老锗管管脚是铁的年头长了氧化了一层黑锈,用壁纸刀反复刮直到刮白了,如果不沾焊锡,就用盐酸,据说洁厕灵也是强酸,把管脚在洁厕灵中泡一泡,再焊接,锗管怕烫,焊接时注意散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到这步呢,现在是先往焊脚上镀锡,不粘,你说的这些方法我也会,但是第一步,焊脚镀锡就进行不下去

加分鼓励一下!基本工不扎实。还要好好努力才行!没有焊不上錫的三极管管脚!用一把40至60W的烙鉄,将管脚刮干净,配合松香一下子就可以吃锡了!

网友:
刮净后沾松香水,再沾松香搪锡,自始至终让松香包裹管脚表面

网友:
  幸好我不迷恋老器件,没有这方面的难题。铁脚磨干净,用上酸性焊膏,没有焊不上的可能。

楼主:
谢谢指教,一会试一下

网友:
一般都是自己技术的问题 ,  比如烙铁不在状态 , 或者三极管没刮好  ,只要不是以前工业接触器上并联的钢丝电阻  ,就没有不上锡的 说法

网友:
用不锈钢焊剂(水状的)处理一下上锡,即可正常焊接。完成后用洗板水洗一下。

网友C:
    你说的这种情况我八十年代就遇见过,记得是几个小厂生产的锗管,死活焊不好看。拿小刀使劲刮亮了管脚也不好焊,最后用焊锡膏算是稍微看的过眼去了。不知道是什么材质做的管脚,莫非含铝 ?八十年代初那会儿不锈钢和各种合金很少,焊药也少。

网友:
老锗管引脚是可伐合金,要用手术刀片仔细刮出金属光泽后用松香焊,但是吃锡程度比如铜,也可以涂点焊锡膏,这就非常容易吃锡了,搪锡后用酒精擦干净管脚再装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种情况我八十年代就遇见过,记得是几个小厂生产的锗管,死活焊不好看。拿小刀使劲刮亮了管脚也 ...

以前的草帽管与礼帽管腿是可伐合金材料,因为做管脚基座时对材料的要求与做电子管是一样的,材料也是一样的,引脚要与那个玻璃陶瓷基座的热膨胀系数一样才不会开裂。用小刀刮干净后用松香就能焊,松香水好于松香,焊锡膏最好但焊后要擦干净才能把管子装线路板上用松香焊接。

网友:
很久以前的锗管引脚是一种很硬的铁丝(非纯铁,易折断,不好上锡),生锈以后一般的焊剂基本没用。以前一般用盐酸加锌片(旧电池皮)来处理,白铁匠就是用这镪水焊接铁件的。处理后就能上锡了。现在盐酸没地方买了(管制品)。
推荐一种方法:在某宝上买一袋氯化锌(结晶体),很便宜。取一点氯化锌,加一点水配成高浓度的溶液。用这种溶液浸一下管脚,就能上锡了。上了锡以后,用水洗冲洗一下就行了。(化学原理:高浓度的氯化锌溶液能溶解氧化铁和氧化亚铁,对付铁件非常合适。)

网友:
你们都没考虑锡的纯度、纯度也影响焊接的质量和挂锡的难易。

网友:
楼主这情况,让俺想起了奸商用铝材线了!

这东西,用焊锡和烙铁,越伺候,越沾不住了!

网友:
打磨出金属光泽后, 用63:37的有铅焊锡,加酸性焊锡膏助焊,大部分难焊的件都能焊上。

网友:
买一瓶阿司匹林药片,把管脚放药片上加热就能上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