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理R3500D简易测向机

楼主(2025-02-16):
想带小孙子玩玩无线电测向,闲鱼买了一台R3500D。
R3500D是PJ80的改进型,是专为无线电测向初学者设计的80米波段简易测向机。
在网上只找到了PJ80的资料,电路原理跟收音机差不多。
打开看一下,应该是新手组装的,板上有许多的焊点没焊好。
1.首先测绘电路,分析元件有无装错的,并对焊点补焊,特别是连在铺铜的焊点和电位器的焊点。
没有专门画电路图,只在PJ80电路图上改一改。
PJ80功放用的是LM386,R3500D将功放换成TDA2822。除此之外,R3500D还增加了通电指示电路和充当接口。R3500D里的电位器换成密封式的。
补焊后,感觉舒服了些。
2.接下来进行通电测试。
电路检查无误后,接上耳机,加电6V,发现耳机里有不规律的克拉克拉声,断开电容C7,故障依旧,确定是低放电路故障,换TDA2822无效,换9014故障排除。
闲鱼上的东西,不明确说明是好的,大多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购买要谨慎。
信号源输出3.55MHz信号,输出线靠近接收机,转动选台电位器时,耳机里有高低不同的音频叫声,判断电路正常。
微调半可变电容CT及高频变压器B1,使声音最大。信号源分别输出3.5MHz和3.6MHz信号,检查接收是否正常,必要时调节高频振荡变压器B2。至此调试完成。
3.更改稳压电路,方便使用锂电池。
功放换为TDA2822后,低压适应性能增强,可以使用锂电池供电,但发现电压从6V降到3.5V时,稳压管D3两端的电压变化较大,导致音调改变,需要重新调节,考虑用低压差稳压IC替换。做法是,去掉限流电阻R11,稳压管D3,电容C9换为10微法,使用三端低压差HT7533  替换后,电源电压从6V降到3.5V时,稳压输出3.3V几乎不变,声音也没有变化。
原本以为马上就能玩起来,没想到闲鱼上标价60的信号源,实际要价是700,太贵了。
等等看有没有便宜的信号源卖,或者考虑自己做一台,这玩意应该不受管制吧?

网友A:
《无线电猎狐》有关于信号源的资料。

网友B:
看看这玩意你能用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电猎狐》有关于信号源的资料。

谢谢版主提供的信息。
网上找到了一篇“无线电测向运动80m(3.5-3.6MHz)信号源制作”的文章,看后级电路不算太复杂
原电路用CDCE913产生信号,但我不会用,打算用AD9833替换。
这个真要做起来难度还是不小的,如果做不起来也没什么,它就是玩具,估计小孩子也就玩一二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玩意你能用上吗

这个应该用不了

网友C:
发射机还需要电码发生单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射机还需要电码发生单元

用单片机控制应该不难。但没做过,心里没底。

网友:
单片机写个点横点横的代码很简单,汇编语言都可以轻松完成

网友:
这个帖子好 ! 我也有兴趣。小时候眼馋杂志封面封底刊登的大城市孩子们玩儿这些的图片,没条件参与实践。现在好了,让小孙子玩玩儿这个

网友D:
磁棒线圈放在中间最好吗?我有个老款,不太灵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磁棒线圈放在中间最好吗?我有个老款,不太灵敏。

我还没玩过测向。
收音机中天线线圈一般不放在中间,Q值低。测向机应该跟它相似,适当往边上放,但位置改变后,需要调半可变电容,兼顾各台的接收。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