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晶振航空波段群变频电路

楼主(2025-02-16):
年后把晶振改为了有源晶振,频率是合适了,但是短波波段还是没有接收到塔台广播信号,只有几个频率点有风呼呼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吧,air波段可不是那么好收的。
先假设你的电路都没问题,功能都正常,性能也很好;
再假设你的天 ...

这点就说明了 当代SDR的优越性。
SDR可以同时监测一定的带宽,就像您说的频谱仪类似,哪个频率有信号,一目了然。

网友A:
这么说吧,air波段可不是那么好收的。
先假设你的电路都没问题,功能都正常,性能也很好;
再假设你的天线没问题,本地也确实能收到air信号;
如果你从来没有接收过本地的air信号,那么你很难知道哪个频点有信号,这就会导致你很难搜索到它,因为air波段的信号通讯有个特点就是【偶然性非常强】,基本上都是突发的,时间很短,绝大多数时间是没有任何信号的,偶不丁的才会冒出来一个。
在以上描述的情况下,你就得不停的全波段扫描,一遍又一遍的扫描,很可能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也扫不到。手动扫描是极度枯燥极度累人的。有些收音机带air全频段反复循环扫描,总有机会逮到信号。

如果你知道本地air通讯的可能频率,那就好办多了,放到相应频点守听就行了。

我呢,用一个频谱仪 扫描air波段,得到一些频点,然后按照频率守听,就能听到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吧,air波段可不是那么好收的。
先假设你的电路都没问题,功能都正常,性能也很好;
再假设你的天 ...

我这里其他收音机是一直能接收到进港信号的

网友B:
电路图糊的要命,愿意帮你找问题的人都没法帮你

网友C:
普通收音机能解调处单边带信号吗?

楼主:
附件是电路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糊的要命,愿意帮你找问题的人都没法帮你

这网站每次截图,图片都很模糊

网友D:
我个人的观点,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
你这个电路,似乎是拼湊而成,并没有经过严格的计算,
U1的工作点设计有问题,如果是采用5v供电(你图上没标,我以有源晶振的工作电压作参考),粗略算一下,U1的工作电流大约是2mA,显然它是工作在线性区,不具备混频工作条件。
要想电路正常工作,把U1的工作电流,调整到0.5mA左右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个人的观点,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
你这个电路,似乎是拼湊而成,并没有经过严格的计算,
U1的工作点 ...

U1的工作点没有问题,我量了Ube1的电压有0.6V,倒是Ube2的电压有问题,才0.24V,仿真U2的电路工作点又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个人的观点,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
你这个电路,似乎是拼湊而成,并没有经过严格的计算,
U1的工作点 ...

供电电压是3.2V,锂电池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U1的工作点没有问题,我量了Ube1的电压有0.6V,倒是Ube2的电压有问题,才0.24V,仿真U2的电路工作点又没 ...

那是我搞错了。

建议你把图纸上的R1,增大到33K-47K,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收音机能解调处单边带信号吗?

两台模拟机调的频率相差450kHz放在一起是可以解调单边带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