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适配器能提高FM收音机的灵敏度

楼主(2025-02-17):
给雅马哈收音板配个12V开关电源,接个10cm的天线收台还不少。改用3节18650供电收台数量大减,应该是外接电源的负极线起了地线作用吧。换了3个电源适配器,只有一个灵敏度最高,搞不懂同样是外接电源为什么机子的灵敏度还不同。

网友:
FM信号从电力线进来了,可以省去架设天线的麻烦,羡慕

网友:
奇技淫巧啊。

网友:
有同样的经历,电源适配器具有天线的作用?

网友:
你接线性电源就好了。你这个是石机,还好
我以前修一个电子管车机,用开关电源一个台也没有
换电瓶,那台都来了。

网友:
电源适配器的电线长短、角度有关系,有的电源适配器内部有防污染电网的小电感也会影响

网友:
有一些电源适配器纹波抑制做得不好,产生干扰,所以造成接收电台的灵敏度下降

网友A:
经常有时候修功放,一不小心就收到了广播信号,

网友:
原则上接收FM可以用开关电源,交流电源,接收中短波最好用电池供电

网友:
用铁芯变压器那种线性电源,干扰少,可以提高收台

网友:
这人真抠,就接10cm天线,这收音机肯定得背着你自己去找点信号啊

网友:
说明信号走电源线耦合了。很好理解。

网友:
一般开关电源只会增加干扰,你这种情况一定是电源适配器引线起到了天线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常有时候修功放,一不小心就收到了广播信号,

我做收音机收不到台,你的功放能收电台,世界上没有公道二字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