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把某迪0936MB9收音机换了磁棒,线圈,先说结论-还是不行

楼主(2025-02-17):
拆开看到可怜的小磁棒和乱绕的线圈,完全不符合有强迫症者的审美

网友A:
你说的不行,是换了天线磁棒,灵敏度也没有提高是吗?

楼主:
0.05×60股纱包线伺候,多几层牛皮纸卷筒保证线圈和磁棒有一定的距离。
然后开机测了一下覆盖,没啥大异常。
开机噪声变大,电台声音变大,貌似灵敏地增加。
但是和上面这台十几年前的老模拟机相比,差老远,那台老鸡,弱台清晰可闻,满度盘没有成片的噪音,比较安静,强台声音也不是很大,不像这,0936MB9,调到强台吓一跳,弱台淹没在一片噪声里。
总之很困惑,也许小磁棒乱绕线圈才是真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不行,是换了天线磁棒,灵敏度也没有提高是吗?

灵敏度……也许有提高,但是没卵用,操声巨大

网友:
你更换磁棒后,线圈中的感应电流增强,进入IC的信号幅度增加,IC增益太高了。你查一查IC的规格书,看看有没有相关的调节引脚,打到该引脚的外接元件进行适当调节看看。

网友:
那可能得通过寄存器来进行设置优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0.05×60股纱包线伺候,多几层牛皮纸卷筒保证线圈和磁棒有一定的距离。
然后开机测了一下覆盖,没啥大异常 ...

灵敏度高了,收到的干扰噪声也会大是正常现象,另外DSP处理弱信号会有特有的噪声,这也就是它要设置无信号静噪的原因,但这个有个阀值,小于阀值的弱信号会过滤掉。如果你接收处的电磁环境不好,建议换成低阻天线接收,环型天线或低阻磁性天线,可大幅改善收听效果,唯环型天线体积稍大,适合固定场所收听,低阻磁性天线,灵敏度稍低于环型天线,但同样优秀。传统的磁性天线,在当今日益恶劣的电磁环境下,有些力不从心了。

网友C:
电路板上那些白色的是什么东东??

网友D:
既然是玩机,这正是机会,0936音频输出高频频率高,并不是噪声多,可在电位器前加一个阻容滤波,计算好截止频率,衰减高频,效果会好些。

网友:
我也换了磁棒,灵敏度明显提高(需要调整方向避开干扰),音质谈不上只能说可以正常收听。强台吓一跳台淹没在一片噪声里,是因为静噪原因。信号较弱的台静噪时输出音量较低需要开大音量才能听见,此时如果调到强台恢复正常输出肯定会吓一跳。可以参考关闭软静噪功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板上那些白色的是什么东东??

买来第一回拆开就如此,估计手工焊接,焊药蒸发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灵敏度高了,收到的干扰噪声也会大是正常现象,另外DSP处理弱信号会有特有的噪声,这也就是它要设置无信 ...

但是十几年前的老模拟收音机,也是沐浴着当今的电磁环境啊,怎么会好得多?表现得还比较从容,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玩机,这正是机会,0936音频输出高频频率高,并不是噪声多,可在电位器前加一个阻容滤波,计算好截止 ...

对,数字处理后输出的要转换成模拟,加个有源滤波器比较好。调频的音乐输出也就十几khz,搞个15khz的滤波器加上,可能会耐听些

网友C:
磁棒可以长,电感量不要这么大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对,数字处理后输出的要转换成模拟,加个有源滤波器比较好。调频的音乐输出也就十几khz,搞个15khz的滤波 ...

15kHz不行,袖珍收音机截止频率取6.3kHz即可,电阻可选电位器的阻值或电位器阻值的一半,再计算电容值,然后调整功放增益,使喇叭音量与改之前相近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棒可以长,电感量不要这么大吧??

原配的就是如此啊,我搞得和他原配一样的,没怎么考虑

网友D:
电感量没问题,我用到620uH效果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感量没问题,我用到620uH效果都不错。

这机器还有一个牛逼的毛病,受到震动就自动静音两秒,你往桌子上放的重一点,声音自动静音两秒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机器还有一个牛逼的毛病,受到震动就自动静音两秒,你往桌子上放的重一点,声音自动静音两秒

应该不是芯片的问题,看看是不是电池弹簧力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kHz不行,袖珍收音机截止频率取6.3kHz即可,电阻可选电位器的阻值或电位器阻值的一半,再计算电容值, ...

截个0。1微法行不

网友F:
换了长磁棒以后,应该灵敏度会提高.
中波天线线圈的电感量应该在360---620UH范围内,  找个信号弱的中波台,调节线圈在磁棒上面的位置,使其声音最大即可.

网友:
要先看清现在电路上音频输出到电位器的元件和电位器的阻值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了长磁棒以后,应该灵敏度会提高.
中波天线线圈的电感量应该在360---620UH范围内,  找个信号弱的中波台 ...

我挑来挑去,发现线圈紧靠一头效果好些。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截个0。1微法行不

你用一只100K左右电位器串联一只0.1uF电容,并联在功放信号输入端调节试试再根据喜好确定,类似于老收音机的音调调节。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5kHz不行,袖珍收音机截止频率取6.3kHz即可,电阻可选电位器的阻值或电位器阻值的一半,再计算电容值, ...

得考虑到它有调频段和用耳机听的情况。原机的小喇叭音质差可以忽略之,它能响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用一只100K左右电位器串联一只0.1uF电容,并联在功放信号输入端调节试试再根据喜好确定,类似于老收音 ...

大概率效果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得考虑到它有调频段和用耳机听的情况。原机的小喇叭音质差可以忽略之,它能响就算了。

玩机嘛,试了就知道了。

网友H:
用0936MB9的熊猫和KK,我都有,不是一个档次。也自制不下20台不同类型的0936MB9机型,无一低于熊猫T51性能,电路是老老实实地照搬厂家原始的无编程基本电路,也曾请多位资深玩友验证过。KK在转换上别出心裁地简化功能开关,用了更复杂的二极管切换电路,PCB板大,布线长,用0欧贴片当跳线多,性能低是否就在于这些方面?真正要想用KK发挥0936MB9的性能,不重制PCB板,概率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0936MB9的熊猫和KK,我都有,不是一个档次。也自制不下20台不同类型的0936MB9机型,无一低于熊猫T51性能 ...

老爷子真知灼见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0936MB9的熊猫和KK,我都有,不是一个档次。也自制不下20台不同类型的0936MB9机型,无一低于熊猫T51性能 ...

哪里看老爷子的PCB

网友I:
引用 楼主:
灵敏度……也许有提高,但是没卵用,操声巨大

噪音是收音机感应到干扰电磁波的原因,只要接收环境中有干扰电磁波就会被收音机的天线感应到。收音机受到电磁干扰,想靠提高或者降低收音机的灵敏度来减小干扰的影响,完全是徒劳无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噪音是收音机感应到干扰电磁波的原因,只要接收环境中有干扰电磁波就会被收音机的天线感应到。收音机受到 ...

为啥单管机反而不怕噪声,收音干净?我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