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五十年前的老表被我擦坏了

楼主(2025-02-17):
表盘有点脏,我用湿巾擦了擦表表盘,结果手写的1966年字样擦得很模糊了,更为奇怪的是,0-250圆弧还在数字还在,刻度却没了,真牛了

这个表可以做个万用表不,比我岁数都大,灵敏度一般,才250微安。前些年用这种表做过一个,找不见了。记得使用复印机缩印的表盘,挺费劲呢。

外磁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15岁,我靠,那后来你的职业和这个相关了吗?

一点不搭界,我后来当过农民、工人、记者、教师,和无线电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不过这个爱好从小陪着我直到现在。

网友A:
湿巾纸可能含有酒精或者消毒液之类有东西,过去的颜料给腐蚀了。这个表头应该可以做万用表,只是刻画表盘比较麻烦,我有一个刻画好表盘的表头,准备做呢,正在筹备之中,你有什么经验可以给我分享一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湿巾纸可能含有酒精或者消毒液之类有东西,过去的颜料给腐蚀了。这个表头应该可以做万用表,只是刻画表盘比 ...

好的好的,用双刀开关貌似有点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湿巾纸可能含有酒精或者消毒液之类有东西,过去的颜料给腐蚀了。这个表头应该可以做万用表,只是刻画表盘比 ...

  250微安的表头,做万用表的话,内阻太小了。

网友A:
下面帖子里是我的两个表头,也找到一个单刀11掷的开关,和一堆老电阻,
发现两个表头,不知做什么用的,有人知道吗?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02741

网友C: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就是用这种黑色的方表头自制的万用表,我用的是50uA的表头。现在早已经无影无踪,仅剩一张模糊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帖子里是我的两个表头,也找到一个单刀11掷的开关,和一堆老电阻,
发现两个表头,不知做什么用的,有 ...

我的这个满偏249微安,内阻284Ω,有点勉为其难啊

网友D:
你没拆开看看,表头自身就是250uA,还是通过电阻扩过了。

另外,老盘子,用刷子扫一下就好了。别用湿巾之类的,那个时候的印刷或染料没这么好。

网友:
找个现成的表盘,用复印机印一个,估计也能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就是用这种黑色的方表头自制的万用表,我用的是50uA的表头。现在早已经无影无踪,仅剩一 ...

当年你这几件电器时髦得很,收音机用一寸板子做的山墙,很有特色。女朋友是不是靠这个手艺吸引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没拆开看看,表头自身就是250uA,还是通过电阻扩过了。

另外,老盘子,用刷子扫一下就好了。别用湿巾 ...

拆开看了,没有并联电阻,才280多欧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就是用这种黑色的方表头自制的万用表,我用的是50uA的表头。现在早已经无影无踪,仅剩一 ...

上世纪六十年代玩8402,要有一定的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世纪六十年代玩8402,要有一定的基础。

8402是啥?集成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0微安的表头,做万用表的话,内阻太小了。

是啊,中心电阻不知道能赶上MF75不知道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当年你这几件电器时髦得很,收音机用一寸板子做的山墙,很有特色。女朋友是不是靠这个手艺吸引来的? ...

那张照片中的收音机是天津产的北京牌210型,马蹄表右边露出一点点的是我装的整流电源,有个圆形的小表头显示电压,1.5V、3V、6V三档,硒堆桥式整流。电烙铁是45W木柄内热式,紫铜烙铁头很不禁用。正中是组装中的收音机(牡丹8403型)。
这张相片拍照是1967年,那年我15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张照片中的收音机是天津产的北京牌210型,马蹄表右边露出一点点的是我装的整流电源,有个圆形的小表 ...

我知道这个著名的厂子,就是周恩来指示他们一根扁担的钱制作一台收音机。由著名的回忆文章《那时的半头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张照片中的收音机是天津产的北京牌210型,马蹄表右边露出一点点的是我装的整流电源,有个圆形的小表 ...

15岁,我靠,那后来你的职业和这个相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世纪六十年代玩8402,要有一定的基础。

六十年代中期,北京一些电器商店出售牡丹8402收音机的元件,社会上兴起组装8402的热潮,以中学生为主。我有幸加入了这个大军,凭着一块自制的万用表和一把电烙铁,前后组装了四台8402,一台自己的,另外三台是帮亲戚和同学组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这个著名的厂子,就是周恩来指示他们一根扁担的钱制作一台收音机。由著名的回忆文章《那时的半头猪 ...

这家工厂还生产了中国第一台电视机,也是北京牌。

网友:
引用 楼主:
8402是啥?集成电路吗

网友F:
牡丹942.8402装过,印象深刻

楼主:
引用 网友F:
牡丹942.8402装过,印象深刻

双调谐吗俩中州一对

楼主:
没有250微安现成的数据啊

网友:
250μA的表头,如果嫌灵敏度太低,可以做成高灵敏度的有源表头。轻易做到10μA以下的水平。

网友:
250微安的表头直接做万用表功能有点勉强,最好是把表头改成有源表头 ,现在来说很方便了,可使用两个小功率效应三极管搭建一个差分放大电路,也可以直接使用低功耗的运放芯片,工作电源可以采用可充电的锂电池。制作一个满度1微安的电流表,而后做成的万用表,交直流电压档的内阻可与数字万用表相媲美。也可以制成RX1M欧(中心值为1兆欧)的电阻档。

网友:
只能重新画刻度了

网友:
做万用表也勉强可以,50年前我1mA的圆表头都作了一个万用表。

网友:
里面的游丝定是很漂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