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一个惊人的发现,难道某铭牌KK9用0936芯片的短波是假的???

楼主(2025-02-17):
下午无意中打开短波,发现所有的强台,无论短波234567,都在一个位置,搜听一个电台,拨动波段开关,甚至都感觉不到变化好像都在一个波段。,只有短波1不是这样,难道短波234567都是一个波段伪造的?不敢确定,特来请教

网友:
别急着下结论,检查短波各档,下图两个圈间的电阻是否变化。

网友A:
应该不会造这个假,一只电阻的事,造假划不来。应该是波段开关内部出什么问题了(比如:拨到短波1时开关卡在这里了、再拨动无效....),测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造这个假,一只电阻的事,造假划不来。应该是波段开关内部出什么问题了(比如:拨到短波1时开关卡 ...

但是AM和短波一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造这个假,一只电阻的事,造假划不来。应该是波段开关内部出什么问题了(比如:拨到短波1时开关卡 ...

感谢顽童提醒,这个波段开关真的好像2-7很轻,好像没卡住,秃噜了?一会拆开看看,这配件就这质量?

楼主:
这个若秃噜了,有啥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若秃噜了,有啥办法

恐怕不好买,只能拆下修,考验手艺的时候到了。

网友:
表现修机的手艺了。。。

网友:
大概率是波段开关的问题这也没必要造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造这个假,一只电阻的事,造假划不来。应该是波段开关内部出什么问题了(比如:拨到短波1时开关卡 ...

不得不说,这机器塑料件太差了。
拆开发现,远近程开关里面没有铜片
波段开关推拉片残缺
没办法,自制元进程开关,推拉盘暂时取出,用螺丝刀伸进去换波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