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反激,如何自适应地得到较宽范围输出

楼主(2025-02-17):
看框图,UC3842的电压反馈和内部固定的2.5V参考进行误差放大,那输出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个2.5V做线性放大了,差不多算是个定值。
那么,有人能自动(即不改动采样电阻或其他外围阻容器件等)得到一定范围的输出,比如某些小型开关电源,比如0~30V,又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A:
要想大范围改可调开关电源电压,首先要考虑开关管驱动电路部分供电问题,例如你想让开关电源输出极低此时给驱动部分供电开关变压器副绕组输出也很低,开关管驱动部分供电不足电源就会出现打盹现象,如果输出电压跟原定电压数倍此时芯片供电电压也翻倍,此时驱动芯片不是因过压而连同开关管烧毁就是暂时保护,所以说必须另设一个副开关电源给芯片供电。只有这样改变取样电压才能大范围调整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想大范围改可调开关电源电压,首先要考虑开关管驱动电路部分供电问题,例如你想让开关电源输出极低此时给 ...

你这个只是担心芯片和驱动的供电,如果这个满足你,能实现如题的要求吗?

网友B:
舍弃内部误差放大器,改由外部运放+基准来“生成”电压反馈信号直接馈入COMP口。

对照下图说:

COMP口电平越高,PWM比较器反相输入端电平也就越高,这就需要电流反馈引脚馈入更高的电平才能使后面的RS触发器复位,从而关断输出。更高的电流反馈电平意味着更高的电感电流,意味着电感更大的储能,也就意味着每个开关周期向冷端传递更多的能量。
你只需要将COMP口电平与输出电压建立“反相对应关系“,即可实现稳压。
这个“反相对应关系”可由运放实现,因为要“反相”,所以你的电压反馈要接到运放的负输入端(特指直接反馈,如果反馈路径上存在反相逻辑,则改接正输入端),正输入端再加个基准与电压反馈去“做比较”,控制逻辑就实现了。
再说这个基准,基准电压越高,就需要更高的电压反馈电平(这意味着更低的输出电压)为IC内的PWM比较器提供判断条件。IC内部还是那套东西,为PWM比较器提供的“判断”电平越高,就需要更长的时间使电感电流上升的更高,这意味着PWM高电平关断的更晚,PWM脉宽更宽。
再结合前面的“反相”逻辑,你就能总结出输出电压下降时,PWM脉宽会增加,传递到冷端的能量会提高,促使输出电压回升。
至此,你不需要改动反馈电阻的分压比,只需要调这个基准电压,就可以控制输出电压了。

再多啰嗦几句,从一楼你的描述看,可能对电流反馈型PWM控制IC的原理有些误解。
这类IC,驱动方波的开启是由时钟脉冲的上升沿决定的,驱动方波的关断时由电感电流决定的,每个时钟周期到来时,驱动端输出高电平并等待电感电流上升,电流上升到阈值时,关断输出,这就形成了一个驱动方波。
而以上提到的阈值是可变的,这个阈值的高低由输出电压决定的。输出电压升高,经误一系列处理后,结果就是电流的关断阈值下降,也就会在电感电流较低时关断输出,这意味着驱动脉宽较窄。反之依然,输出电压降低时,电流关断阈值上升,就要多给些时间等待电感电流上升,这意味着驱动脉宽变宽。
总之一句话,决定脉宽的根本原因是电感电流,而决定电感电流起作用阈值的是电压反馈,两者相互协调才能控制输出脉宽从而实现稳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只是担心芯片和驱动的供电,如果这个满足你,能实现如题的要求吗?

你自己可以动手实践搞好搞不好在于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舍弃内部误差放大器,改由外部运放+基准来“生成”电压反馈信号直接馈入COMP口。

对照下图说:

从你的描述看,PWM脉冲的开启是内部时钟定,而脉宽则是由电压反馈去触动电感电流,而电压反馈又是参考电压和采样电压进行误差放大的结果。
我说的自动调节是指像龙威线性电源那种,我拧到哪个电压值,自动迅速地就锁定在哪个电压值。你这个,还是得每个电压需要通过外部RC再调参考电压,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你的描述看,PWM脉冲的开启是内部时钟定,而脉宽则是由电压反馈去触动电感电流,而电压反馈又是参考电 ...

原理这块可能还是有点出入,驱动脉冲的开启靠时钟脉冲实现,关断靠电感电流实现。但电流关断阈值不是固定的,这个阈值与输出有关,靠反馈经过一些列处理实现。这个反馈取自输出电压,就是稳压电源。取自输出电流,做出来的就是恒流源了。

调基准就可以调输出。
调基准这个环节,可以用个简单的机械电位器,靠电位器旋钮刻度指示设置值。
也可以用DAC实现,用编码器或按钮输入设置值,DAC输出相应的基准电压,输出也就调到你的期望值了。
数控电源一般使用后者,旋转编码器改变设置值,DAC输出的基准电压也就变了,输出也跟着变。你的显示界面显示的是啥值,输出也就是啥值。
数控还有个好处,除了靠硬件那套东西通过反馈控制输出以外,还可以用ADC采集实际输出值,再与设置值去比较,从而调整DAC输出的基准电压,使实际输出严格等于设置值。

楼主:
控参考电平这块,目前的开关电源0~30V这类的,比如兆信、迈胜这些,是不是就是你上面提到的数控DAC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参考电平这块,目前的开关电源0~30V这类的,比如兆信、迈胜这些,是不是就是你上面提到的数控DAC原理

成品可调电源(开关型)仅靠一级反激实现0-30V可调,这有点糊弄事了。想低成本的做好在输出的高低端首尾兼顾,比较麻烦,除非降低要求糊弄糊弄。
猜测,结构大概率是前面为一级半桥还是啥的构成的电源电路,将市电转换为三十多伏的直流,后面再附一级BUCK,用这级BUCK实现0-30V可调。
不了解你提到的这两款设备,以上仅为推测,不排除只用一级反激实现从零可调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