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高手帮忙看看这个电池并联充电,串联放电的电路存在问题吗?

楼主(2025-02-17):
  有3节18650需要串联输出,但是充电成了问题,需要专门搞个充电电路和电池均衡电路!感觉还不如直接并联充电,串联放电方便,到时随便找个手机充电器就能充,因此搞了个电路切换串并联。
一开始准备直接全模拟电路,但是从原理图看来看去总觉得不对,发现充电瞬间,电池会短路。后面就加了个单片机控制,目测没问题了,麻烦高手帮忙看下,会不会还存在接入USB或者断开瞬间短路的现象。

这是原来的纯模拟电路

这是原来的纯模拟电路

这是加了单片机控制的电路

这是加了单片机控制的电路

楼主:
没实践,感觉第一个图的问题:插上USB瞬间,Q5.Q10会在Q4.Q9还没关断的情况下就导通了,电池2,电池3,直接对地短路。
要是这时Q3.Q8也比Q4.Q9快,那么电池2直接短路,电池3直接串联电池2短路。所以加了个单片机,但是看了半天,我怕还有没看到的问题,因此发帖求助下,没问题了就好打板开干。

楼主:
本想在Q5.Q10栅极加RC延时,可以解决接入USB充电不短路问题,但是拔电时Q4.Q9都导通了,Q5.Q10还没关。又短路了。
有没高手支个招,纯模拟搞一下,就一个充电的,实在不想加单片机,虽然程序很简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想在Q5.Q10栅极加RC延时,可以解决接入USB充电不短路问题,但是拔电时Q4.Q9都导通了,Q5.Q10还没关。又短 ...

可以使用搬运工电路,用USB 口的5V 给2 ~ 4 节串联锂电池组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搬运工电路,用USB 口的5V 给2 ~ 4 节串联锂电池组充电。

什么是搬运工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是搬运工电路?

你去看下这个帖子:
www.yleee.com.cn/thread-9222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看下这个帖子:
www.yleee.com.cn/thread-92222-1-1.html

谢谢,这个思路不错,轮流着充,相当于脉冲式充电,或者直接充满一个再充另一个。3对管,加个6IO的单片机最方便。

网友B:
可以用二只继电器。当无外接电源输入(常闭)时电池并联。一旦继电器导通则改成串联。要比单片机简单可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思路不错,轮流着充,相当于脉冲式充电,或者直接充满一个再充另一个。3对管,加个6IO的单片机 ...

不是充满一个再充另一个,这个电路它是电压高的电池向电压低的电池充电,最终所有电池的电压达到一致,不需要分流均衡,电路效率高不发热

找了一下原来画的一个图,你参考一下吧:

网友C:
掏包上,

有现成的三串锂电充电板子

不单管充电,还带保护滴!

几个大洋,还带包邮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二只继电器。当无外接电源输入(常闭)时电池并联。一旦继电器导通则改成串联。要比单片机简单可靠。

我想利用手头现有的元件。一开始我也是想用继电器的,后来测了一下现有的继电器,体积大,内阻大,不合适。才想用场效应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掏包上,

有现成的三串锂电充电板子

不行啊,我是准备把原来有线的充汽车轮胎的充气泵改造成装电池充单车的。真要买的话还买不如直接买个带电池的充气泵,便宜点的才40多啊。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好久没折腾了,想折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充满一个再充另一个,这个电路它是电压高的电池向电压低的电池充电,最终所有电池的电压达到一致,不 ...

这个是没事就把C1,C2上下移动,电压高的充电容,电压低的电容充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充满一个再充另一个,这个电路它是电压高的电池向电压低的电池充电,最终所有电池的电压达到一致,不 ...

这样呢?可以脉冲式,比如充一秒休息2秒充另外两个,也可以充满一个再换一个充。
这样的话,充电的时候也可以使用。就是充电速度跟不上放点速度。单片机5毛.

补充内容 (2025-2-18 10:21):
前面的PMOS管子方向不对。要调个头使用。

补充内容 (2025-2-18 10:35):
这图有问题,17楼重新上个图。

网友:
我把那边的一个最简单的图转过来了 :
楼主再发挥一下举一反三。

网友:
一个模块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样呢?可以脉冲式,比如充一秒休息2秒充另外两个,也可以充满一个再换一个充。
这样的话,充电的时 ...

重新上个图,14楼的图有问题。

补充内容 (2025-2-25 17:53):
这图也有问题,Q2.Q4导通的时候,正极会通过Q6的寄生二极管导通到电池负极,短路。

重新上个图

重新上个图

网友D:
我也在做一个3电串放并充的给玩具供电,坐等你实验成功最早一版是5个继电器切换,原来感觉不太合适,改成了2个继电器切换电池串联点,充电端加MOS管控制的,打了板还没来得及焊装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在做一个3电串放并充的给玩具供电,坐等你实验成功最早一版是5个继电器切换,原来感觉不太合适,改 ...

9楼那个可以啊。人家实践过的。那思路也挺不错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9楼那个可以啊。人家实践过的。那思路也挺不错的。

太复杂了,做起来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复杂了,做起来费劲

我把九楼的电路改成PMOS,这样不用升压,但是需要单片机控制。

参考九楼的电路

参考九楼的电路

网友E:
我不关心楼主的电路是否可行,三只相同的锂电池并联充电、串联放电,省去均衡控制电路,这种做法就不可行。同品牌、同规格、同批次生产的锂电池,容量、内阻和自放电速率也有差别,大品牌有差别,“发达国家”的大品牌同样有这种差别。电池串联使用,充电最好也用专用的均衡、保护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不关心楼主的电路是否可行,三只相同的锂电池并联充电、串联放电,省去均衡控制电路,这种做法就不可行。 ...

这是不是要再讨论一下3节电池并联充电和3节独立充电有什么区别了。均衡充电应该跟独立充电是一样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