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简易中频扫频器是否可以使用吗?

楼主(2025-02-17):
按照爱康木老师介绍的电路,学着做了一个。由于知识湵。谱鞴讨杏龅讲簧倮选:迷谔持行矶嗳刃牡那氨布案呤稚斐鲈郑诟髦中畔⒂氚镏O衷诘搅讼旅嫱贾械那榭鱿隆J欠袷强梢杂τ昧耍≌飧銎当晷藕盼裁醋笥也黄胶猓渴欠竦缏坊刮吹髡茫吭俅蜗蚋魑桓呤智虢獭OM蠹叶喽喟镏P恍淮蠹摇I贤

楼主:
乱码了。重发说明!
根据爱康木老师介绍的电路,学做了一个简易中频扫频仪,曾经得到坛中许多老师及前辈的帮助与指教。现在到了下面图中的情形。不知是否能投入使用了,好像扫频出来的信号左右不平衡!是否还没有调整到位?希望各位高手及有经验的老师多多指教和帮助。以便使我能将此机器得到完美的结局。园我一个心愿!先向大家谢谢了。

网友A:
看一下是否你的链接出问题,扫频仪内有倍压检波,所以连接示波器Y轴就用不着特意制作检波探头了,直接采用示波器的普通探头就可以了。
看你的电路图,好像链接中周的位置出了问题。

网友:
实际测量还是采用外接带检波探头方便,但信号输出不能由内部检波后输出。

网友:
若链接正确,看你的扫频波形的不对称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据齿波扫频频率太高,检波探头的二极管检波后的滤除中频的电容选取太大所致,将滤波电容由0.01u改为2200P试试。看看幅频曲线有没有改变。若有改变,但还不能对称,再继续较小滤波电容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是否你的链接出问题,扫频仪内有倍压检波,所以连接示波器Y轴就用不着特意制作检波探头了,直接采用 ...

再次谢谢常老师的指教。确实是对这方面的知识太少。我是从电路图中的y轴输出位置用同轴线接到收音机的磁棒定片位置。然后再用y轴连接探头,测试中周3的检波次极。这样看来是我接法不对。谢谢你的支持。待我再试一试。有了好消息。一定会告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次谢谢常老师的指教。确实是对这方面的知识太少。我是从电路图中的y轴输出位置用同轴线接到收音机的磁 ...

扫频输出要由10P的后面标有信号的两个圆圈的地方输出连接磁棒,若要显示频标,将那个开关闭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扫频输出要由10P的后面标有信号的两个圆圈的地方输出连接磁棒,若要显示频标,将那个开关闭合。

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谢谢常老师的指教。确实是对这方面的知识太少。我是从电路图中的y轴输出位置用同轴线接到收音机的磁 ...

其实你从检波后输出,也得到了幅频曲线,只是不对称,原因就是锯齿波的扫频频率过高,检波探头的滤波电容数值过大所致,改为2200p或1000p
应该就好了。

网友B:
请问是X轴接CH1,Y轴接CH2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X轴接CH1,Y轴接CH2吗?

我也是新手!我也在向大家請教呢!简易中频扫频仪的锯齿波輸出接双踪示波器的X轴。(CHl)扫频信号接y轴(CH2)。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新手!我也在向大家請教呢!简易中频扫频仪的锯齿波輸出接双踪示波器的X轴。(CHl)扫频信号接y轴 ...

错了扫频信号接收音机!CH2是接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