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的高压保险管为啥要用延时类型的?

楼主(2025-02-17):
微波炉的高压保险管为啥要用延时类型的?

一直不太理解,请各位大佬不吝赐教,谢谢。

补充内容 (2025-2-17 19:30):
不能编辑了,只能补充了,打错字了,是低压保险管,不是高压保险管,CRT彩电因为开机时消磁电路要工作,所以开机消磁时,电流较大,消磁完成后消磁线圈里的电流几乎降为零,所以采用延时型保险管。

网友:
不是延时,而是一根拉簧,使断点快速分断而迅速灭弧!

网友:
微波炉的高压保险管哪里看出是延时类型了?

网友:
普通保险断点间隙小会引发电弧,延迟保险弹簧收缩使断点增大,避免电弧击穿

楼主:
主帖已经编辑过了,错误的地方纠正了。

网友:
变压器初上电励磁电流过冲,持续数个周期后降渐渐回正常值,有些坛坛友家里的C型断路器在大功率环牛上电时有可能跳闸就是这个闹的,小功率变压器初级铜阻较高相对冲幅小很多

网友:
延时保险管保险丝基本是螺旋状的,小电流的细丝的上面有一层白涂料。我家的新电脑版的微波炉总爆保险,换了多次原装保险管就是普通保险,现在就用n年前的最早的手动定时器微波炉,抗造。

网友A:
  标题应该改成“微波炉的电源保险管为啥要用延时保险管?”。微波炉出厂配的电源保险管大多是8A 延时保险管,这个在配件店可以买到。我一直用普通的10A快熔保险管代换,未发现有什么不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题应该改成“微波炉的电源保险管为啥要用延时保险管?”。微波炉出厂配的电源保险管大多是8A 延时保险 ...

标题应该改成“微波炉的电源保险管为啥要用延时保险管?

已经不能编辑了,哪位管理员劳驾给编辑一下主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