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开关的额定电流与1秒断开的电流是几倍的关系

楼主(2025-02-17):
手里有C10空气开关,可能是10安额定电流的。多少电流能在一秒钟跳断呢?

网友A:
短路电流可以一秒断开,超过一倍电流可以工作几分钟不等时间,然后过热断开,超过几倍电流如果工作时合闸,瞬间电弧会把触点烧坏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电流可以一秒断开,超过一倍电流可以工作几分钟不等时间,然后过热断开,超过几倍电流如果工作时合闸, ...

了解了,感谢指导

网友:
20安要3秒跳亲测过淘宝正泰空开,我自己用的

楼主:
想将空气开关的线圈多绕,使之5安就跳闸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将空气开关的线圈多绕,使之5安就跳闸

空气开关分热脱扣和短路脱扣。热脱口时间长,短路脱口需要电流要大到一定程度才能瞬时脱口,你自己估计不好改

网友C:
这个叫“反时限过流保护”,有不同的保护级别,轻载、重载,东欧工作曲线都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气开关分热脱扣和短路脱扣。热脱口时间长,短路脱口需要电流要大到一定程度才能瞬时脱口,你自己估计不 ...

用在小电源上的小电流脱扣,确实不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叫“反时限过流保护”,有不同的保护级别,轻载、重载,东欧工作曲线都不同。

小电源上,要求5A断电脱扣,即使用6安的短路电流脱扣时,电源可能承受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