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眼6E1恢复妙招

楼主(2025-02-17):
97.电眼指示管荧光暗淡了能使它恢复吗?
在新装电眼指示管时,荧光一般是翠绿的。但使用久了,颜色会逐渐变淡甚至指示不明显。若电眼指示管各电极没有损坏,可能用下面的方法使它恢复。首先将电眼指示管从收音机内取出,用手拿电子管的下部,以腊烛火焰向缓缓转动的电子管的顶部烤一烤,约三分钟左右,移去烛火,使电子管自然冷却。千万不要放在大通风处或用口吹之,以防骤然冷却破裂。等冷却后方可使用。

网友A:
曾经没控制好火候烤裂了一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没控制好火候烤裂了一支

蜡烛不好用,要用酒精灯就不容易裂。

网友:
这个方法可以但是复活后也用不多长时间,最好的办法是调谐好电台后用开关断开6E1(荧光粉寿命短)。

网友:
提高灯丝电压提高1V 荧光屏阳极电压350V。榨干最后的性能。
烧糊掉的电阻可以恢复么如新么?????荧光粉结构变性,不可能恢复的。

网友:
我有几只新的亮度也不是太好,和EM80没法比,一个进口的新管点亮后是真的漂亮

网友:
省着用呗。记得国产上海广播器材厂和熊猫有几个型号电子管收音机在拾音波段是关闭6E1的。没有此功能的可以考虑在波段开关上弄个联动装置(譬如继电器+微动行程开关)改造一下。新的6E1太贵,要6-70一个,太吃黑了,玩不起。

网友:
我也有几只6E1都是电子管收音机上拆下来的 都是不绿,果断放弃了,直接用6E2便宜,6E1短命鬼,

网友:
6E1不绿,能当三极管用吗?

网友:
找个OLED小屏,塞入里面,可以完美代替

网友B:
76年刚参加工作不久,我师傅曾给好几个同事家修复电子管猫眼,没少骗人家酒喝......
告诉主家一定预备二两高度白酒,取少许倒在碗底壳里,点着火烧一会(儿)插回去,猫眼就比原先好看多了,其余的酒就被他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76年刚参加工作不久,我师傅曾给好几个同事家修复电子管猫眼,没少骗人家酒喝......
告诉主家一定预备二两 ...

你可真优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