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5600功放失真问题

楼主(2025-02-17):
索尼ICF-5600收音机,功放失真,测量喇叭处的波形如图:

功放部分原理图:

所有三极管电压均和电路图所示的电压一致,四个三极管都更换过,问题依旧。

请高手帮忙参谋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输出变压器初级一臂虚焊或者断路 ?查过没有 ?推动级应该是好的,输入变压器次级一臂断路或者虚焊也排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变压器初级一臂虚焊或者断路 ?查过没有 ?推动级应该是好的,输入变压器次级一臂断路或者虚焊也排除 ...

拆下来测试过了,两个变压器阻值正常的。

网友:
检查C79、C80有没有问题。

网友:
在负半周特定的位置自激,检查C79、C80、C61、C62等电容试一下

网友:
半边自激,查管子,反馈电容。

网友:
彩色B超都用上了,应该好诊断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B:
应该是其中一只管子自激,
把C79、C80对调一下
不行再把C61、C62对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其中一只管子自激,
把C79、C80对调一下
不行再把C61、C62对调一下

好的,谢谢!

我查了,实际电路上并没有C79和C80。

网友:
硅管变压器功放,C61、C62可以没有,但C79、C80必须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我查了,实际电路上并没有C79和C80。

那你加上试试,
鬼子也偷工减料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教,最终找到了祸首:C62,换上个电解电容就正常了。

请问哪位老师知道这是什么电容啊?有极性,这个封装又跟普通电解电容不一样。

网友:
把C61,C62都换掉,清除后患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教,最终找到了祸首:C62,换上个电解电容就正常了。

请问哪位老师知道这是什么电容啊 ...

这种微封电解本来就不能用在交流场合,原机为省地方,使用不合理

最好改用60V/1uF塑膜电容,或小体积60VAC/1uF无极电容,体积大不了多少,但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微封电解本来就不能用在交流场合,原机为省地方,使用不合理

最好改用60V/1uF塑膜电容,或小体积60VA ...

谢谢老师讲解,又学到了新知识

网友:
这不是交流场合,有6V电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