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4041有第三方仿制品吗?

楼主(2025-02-17):
和1.25V的TLX432一样,
但他的参考电压是相对于正极的。用在负电源稳压或者做high-side的电流变换很不错。

网友A:
好多厂家生产这玩意儿,但是,为什么一定要买第三方的呢,TI 产的也不贵啊 ......

网友B:
理论上你自己即可成为这个【第三方】
红色是ΔVbe,蓝色是K×ΔVbe,绿色是Vbe

辅以一定的analog知识与技术,便手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多厂家生产这玩意儿,但是,为什么一定要买第三方的呢,TI 产的也不贵啊 ......

LM4041就只有Ti的,有第三方的话,就可以降到1元以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你自己即可成为这个【第三方】
红色是ΔVbe,蓝色是K×ΔVbe,绿色是Vbe

手搓分立元件基准??估计成品的温度系数和“稳压管+二极管补偿"这种电路差不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LM4041就只有Ti的,有第三方的话,就可以降到1元以下了

谁告诉你只有 TI 的????

除了 TI 之外,好几家半导体大厂 ADI (Maxim)、ST、Diodes、Microchips 都有生产 ......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搓分立元件基准??估计成品的温度系数和“稳压管+二极管补偿"这种电路差不多吧。

读书的时候手搓过分立件的1.2V基准电源,参照TL43X的带隙原理,效果一般,精度和温度稳定性比不上TL432

网友:
引用 楼主:
LM4041就只有Ti的,有第三方的话,就可以降到1元以下了

100ppm/C°的溫度係數,這個有點大了,431都可以做得比這個指標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