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5针的音频输出口定义谁知道?

楼主(2025-02-18):
如题,谢谢师傅!

网友A:
立体声输出中间可能是地

网友B:
一、5针DIN音频接口(立体声)
常见用途:老式功放、卡座、收音机等设备的输入/输出连接。
针脚定义(以“母座”视角,针脚编号顺时针排列):

针脚编号        信号定义        说明
1        左声道(L)        左声道音频信号输入/输出
2        地线(GND)        公共接地
3        左声道地(L GND)        左声道独立接地(可选)
4        右声道(R)        右声道音频信号输入/输出
5        右声道地(R GND)        右声道独立接地(可选)

网友C:
这应该是专业摄像机音频输出口
1. 屏蔽,2. 左+,3. 左-,4. 右+,5. 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应该是专业摄像机音频输出口
1. 屏蔽,2. 左+,3. 左-,4. 右+,5. 右-。

感谢师傅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5针DIN音频接口(立体声)
常见用途:老式功放、卡座、收音机等设备的输入/输出连接。
针脚定义(以 ...

多谢,这个是专业摄像机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立体声输出中间可能是地

感谢师傅,查到资料3楼师傅的是对的!

楼主:
平衡口转非平衡口,只接 2+,  3- 脚,不接1脚屏蔽端可以正常用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平衡口转非平衡口,只接 2+,  3- 脚,不接1脚屏蔽端可以正常用吗?

平衡输出转非平衡应该是接正端和地,负端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衡输出转非平衡应该是接正端和地,负端不接。

谢谢师傅,我看有的把负端和地短接,这样不能烧机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