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通过钻木来取火?这大概是现代人对古人的想象吧?

楼主(2025-02-18):
现在至今没有发现古人钻木取火的实物证据,而且古代也无没有使木材高速转动达到可燃状态的工具

网友:
你大概是没有看到过有关的纪实片,荒野求生类的片子里面就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曾用电钻夹小木棍 在木头上转 没起火,可能木头树种不对, 方法不对 各位可以试试。

大概率是办法不对,没办法积蓄足够热量

网友C:
  你没有发现古人钻燧取火的实物,并不代表考古学家没有发现。我爷爷一代还用过火镰打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木工钻我小时候玩过,我认为用它来取火完全没问题。

有人买这种套件 结果不行这种结构速度太慢, 然后直接手搓 要搓出木屑才能发烟燃烧 。

网友:
看过一个纪录片,大概是南美丛林里还是哪,记不清了,里面的原始部落还保留着钻木取火的习惯。

大概有两种方式:
一是用干木枝在木片上来回搓动,再附上点类似棉絮啥的东西,搓一阵子,“棉絮”就冒出明火了。
另一种是“钻”,干木枝上呈弹簧状缠一段麻绳,下面垫一块木片再加点“棉絮”。一人扶着木枝顶端保持平衡,另一人拉扯麻绳两端,木枝高速转动,一小会功夫“棉絮”就着了。

网友:
应该是真的。快手中有一人已熔入巴布亚新几内亚部陆,记录了钻木取火等原始人生活实况。

网友:
最早应该用的是野火。

网友:
巴布亚部落人取火是由一种植物皮拉扯一根圆木,旁边放些干草助燃。

网友B:
曾用电钻夹小木棍 在木头上转 没起火,可能木头树种不对, 方法不对 各位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没有发现古人钻燧取火的实物,并不代表考古学家没有发现。我爷爷一代还用过火镰打火呢。

文革期间就有,纪录片里,树木尽可能刮成细纤维,

网友:
古人有让木头高速旋转的工具,
类似于以前木工使用的手工钻,
用藤条 木棍 石头可以简单制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没有发现古人钻燧取火的实物,并不代表考古学家没有发现。我爷爷一代还用过火镰打火呢。

我爷爷就有火镰,小时候我得玩过。

我们地方有一种黑色坚硬的石头,互打就会冒出火星,该石头我们壮话名就是打火石,火镰的火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是办法不对,没办法积蓄足够热量

这要有炭化的棉纤维 才容易点燃, 如果在大太阳底下 用凸透镜可以轻易点燃。

就是要留点易燃火种 才可荒野求生。

网友:
一是用干木枝在木片上来回搓动,再附上点类似棉絮啥的东西,搓一阵子,“棉絮”就冒出明火了。

俺在纪实片里见过,南美野人就是用竹片互相搓动,使附近的木丝着火。

网友:
古时候,条件有限, 就需要吧各种燃烧的条件准备的更完备一些,增加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