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350滤波器替换的问题

楼主(2025-02-19):
德生的pl350,向换个好点的滤波器,调频用的L10.7s是多少带宽的,这个色点左右可以互换吗,我看某宝上280k带宽的都是左侧红点的,可以互换吗?另外,中波发闷,是不是换滤波器能改善些,中波的两个滤波器LT455IU和CQP50I,用什么替换好?低放部分电容已经调整了,调频声音不闷了!

网友A:
这个机器有DC-DC变换,对中波有干扰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有DC-DC变换,对中波有干扰不?

用电池没有干扰,所谓DC-DC变换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图上左下角的那个屏蔽盒,有个小孔的那个,就是直流-直流变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上左下角的那个屏蔽盒,有个小孔的那个,就是直流-直流变换

不都是电池吗

网友B:
数调机选台是电子调谐,所用的电压是电池升压完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调机选台是电子调谐,所用的电压是电池升压完成的。

明白了,用电池对中波没有干扰,中波的灵敏度还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