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显收音机显示液晶缺笔画,拆了下来

楼主(2025-02-19):
毛病是用手一按,液晶就好,我想把他搞一个频率计,先怎呢么高呢,无从携手

网友A:
如果是斑马纸连接,烙铁头隔纸,130℃左右烫一下,可能会恢复。

网友:
雇人摁着,这个风险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斑马纸连接,烙铁头隔纸,130℃左右烫一下,可能会恢复。

烫哪里,屏幕边吗?

网友B:
烧烫烙铁,用手按捏这显示屏外的铁皮框,使其完整显示数字,然后焊化这铁框和线路板的几个焊接点,冷却后可试着放开按捏,看这是否可恢复,我的缺划屏就是这样修好的,怕感应损坏线路原件,可预先把这铁皮框接到接大地的地线上(如自来水管、卫生间等电位接地桩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烫烙铁,用手按捏这显示屏外的铁皮框,使其完整显示数字,然后焊化这铁框和线路板的几个焊接点,冷却后可 ...

这个办法试验了不管用

网友C:
反光膜去掉 刮胶 重新选取反光膜角度 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光膜去掉 刮胶 重新选取反光膜角度 贴上

就缺一笔啊

网友D:
我等你们的正确方法,我也遇到了没解决呢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08210

网友E:
业余条件下修复斑马纸连接屏的确是很头痛的事,不过头痛也得修.....
我经过多年的摸索、最后觉得成功率最高的修复方法如下:用一个耳挖勺与20W电烙铁配合最佳!左手拿耳挖勺、勺底圆面接触斑马纸,右手拿电烙铁、烙铁头放在勺里加热,边加热、边移动勺子、往返两趟基本就修复了。既不会烫坏塑料的斑马纸,还能使脱开的部位热压复原。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业余条件下修复斑马纸连接屏的确是很头痛的事,不过头痛也得修.....
我经过多年的摸索、最后觉得成功 ...

顽童老师,斑马纸需要把屏拆开吗?屏铁壳后面有4个焊点,需要焊开吗?拿开会不会对不正了?

网友:
TAOBAO上搜索SC3610,自己买配件做一批,或者买个组件好了,样子比这个好看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烫哪里,屏幕边吗?

您得先确定这个屏的连接方式。下图为斑马纸,用烙铁隔纸烫斑马纸与屏幕及电路板连接处,这个需要技巧,请自行百度。
下图是导电胶条,如果是胶条连接:用酒精棉签擦拭即可。 O1CN01ZRCaCD1DTQhvJOxFQ_!!2212340500217-0-cib.jp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得先确定这个屏的连接方式。下图为斑马纸,用烙铁隔纸烫斑马纸与屏幕及电路板连接处,这个需要技巧,请 ...

没有斑马纸,用一个铁壳压在PCB上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斑马纸,用一个铁壳压在PCB上面的

拆开、用酒精擦一下橡胶导电条及屏幕接触部位,然后装上,基本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业余条件下修复斑马纸连接屏的确是很头痛的事,不过头痛也得修.....
我经过多年的摸索、最后觉得成功 ...

顽童老师,用你的加热大法却修好了一个这玩意!无心插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等你们的正确方法,我也遇到了没解决呢

收音机的,这些办法都可以 。斑马纸的那就是烫

网友:
引用 楼主:
顽童老师,用你的加热大法却修好了一个这玩意!无心插柳

这些东西都是大同小异,我说的这个方法很好用,成功率最高。

收音机屏显如果是斑马纸连接的、也是这样的结构,修复方法相同,如果是其他的连接方式就好解决的多了。无论什么结构、维修都需要查下屏蔽罩(铁片)......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71975&extra=

这个只适用透明电极在显示正面的,常规的都在反面。除了修或者更换斑马线,还有一种液晶金属针脚的,如果收音机价格不高,没必要折腾。

网友:
有一种硅胶工具,套在烙铁上,修液晶的,不知修好是不是就彻底不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