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五灯机的喇叭接线,请行家指点!

楼主(2025-02-19):
本人新手,有点晶体管修理常识,电子管不懂。偶得一老五灯机,请教一下这喇叭上扛一个输出变压器,变压器初级引出两根线(红1-红2),变压器次级引出两根线接喇叭纸盆(绿1-绿2),喇叭磁铁线圈也引出两根线(蓝1-蓝2)。请教是什原理?是这个电路图吗?

网友A:
这个扬声器是没有磁铁的,励磁式动圈扬声器。B6是励磁线圈,上部较少圈数的线圈是反交流平衡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扬声器是没有磁铁的,励磁式动圈扬声器。B6是励磁线圈,上部较少圈数的线圈是反交流平衡线圈。

谢谢指点!接线是不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接线是不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不是励磁式扬声器,是常见的恒磁性瓷或永磁(内磁)扬声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励磁式扬声器,是常见的恒磁性瓷或永磁(内磁)扬声器。

好的,谢谢指导,我也查一下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大抵如此

网友B:
有励磁线圈,不过线圈基本短路(线漆包脱落),因为工作中线圈会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励磁线圈,不过线圈基本短路(线漆包脱落),因为工作中线圈会发热

请教一下,是哪组线容易短路?是红一红二还是绿一绿二,还是蓝四蓝三?如果缺失短路了,只能更换喇叭了吗?如果要更换的话,是换喇叭,还是喇叭上叠加的那个输出变压器?

网友:
这是励磁喇叭现在很少见了

网友B:
喇叭屁股上的就是励磁线圈,电子管收音机上用作扼流圈滤波,通电时这线圈成了电磁铁,单独试喇叭时可以把输出变压器次极与喇叭音圈断路,励磁线圈用20伏直流电应该能试出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喇叭屁股上的就是励磁线圈,电子管收音机上用作扼流圈滤波,通电时这线圈成了电磁铁,单独试喇叭时可以把输 ...

好的,我一会儿试一下。是不是有喀拉喀,拉的声音就说明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喇叭屁股上的就是励磁线圈,电子管收音机上用作扼流圈滤波,通电时这线圈成了电磁铁,单独试喇叭时可以把输 ...

把那个肩封输出变压器的喇叭部件一起拆下来了,然后单独做了测试,情况不容乐观,主要是数据如下,一是输出变压器与喇叭纸盆连接的(绿1/绿2)一组线,断开后,分别测试,变压器输出端阻值只有1欧姆,喇叭纸盆之间阻值是2欧姆。而变压器输入端(红1/红2)之间的阻值有300欧。问题更大的是: 喇叭的励磁线圈由于包裹的纸张和线都已经很脆弱了,轻轻用镊子把它挑开,发现了4根线头,包括励志线圈引出的两根线(蓝3/蓝4),及另外两根线头(断线头?)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更悲惨的是,这4根线头用万用表测试,都互不相通。是不是说明这个励磁线圈就算废了?
请教各位指点,或者相关的链接发我,我抓紧学习一下,看这励磁线圈还能不能修了。

楼主:
请高手指点一下: 现在这个励磁喇叭4根线都出来了挑出来了(如图),虽然很细,倒挺结实。不知道是断了,还是抽头。蓝3/蓝4是原来的引出线,蓝5/蓝6不知道是断线了还是抽头。这样的情况怎样能维修,还是就彻底报废了?喇叭纸盆之间看样子是好的,阻值2欧姆。

楼主:
哪位师傅懂励磁喇叭的原理结构图,或者有修理经验的,是否简要介绍一下。我这个喇叭拆的时候发现,包励磁线圈的细线和纸壳纸张都已经很脆很老了轻轻一碰就碎掉了用镊子慢慢的清理以后就露出了一坨漆包线有上百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喇叭屁股上的就是励磁线圈,电子管收音机上用作扼流圈滤波,通电时这线圈成了电磁铁,单独试喇叭时可以把输 ...

我又买了一个高乐牌(KORES)的老收音机,与我正在捣鼓的高乐机不一样,它只有一个波段?这机子目前问题是电源牛输出有一组350伏坏掉了,开路状态,暂且放在一边不说了。从上面拆下来一个励磁喇叭,竟然是好的!它的励磁线圈的电阻值是25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