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手机锂电池梯次利用改在其他设备上保护板的问题

楼主(2025-02-20):
旧手机锂电池,还有3000毫安时电量,拆下来用在收音机上挺好的。
本身电池自带保护板,我在电池排线上刮出铜箔,正负极引出来,再接上拼多多几毛钱的4056充放电模块,好几台收音机都这么改,电池自带的保护板+4056保护板一块儿用没啥问题。
最近用在记录仪上,电池状态还不错,且满电,记录仪只用电池供电,有时候会突然黑屏完全死机,特别是记录仪的喇叭发出语音提示时就突然黑屏了,感觉像是供电不足,本身记录仪功率不算小,有10瓦左右。同时接外接电源和电池,就没什么问题。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电池这边的原因还是记录仪电源IC出了问题。
请问一下大家,可不可能是双重保护板的原因?我有必要把电池自带的保护板去掉,直接接4056模块吗?

补充内容 (2025-3-5 23:06):
问题已解决,原来是外挂电池的导线太细了,用的是坏USB充电线,看粗细跟自带的电池线差不多,实际上20多厘米长度,电流就小了,换了1平方的粗线,问题解决。。

网友A:
可能保护了,可以并个电压表看看压降就知道了

网友B:
倒是改过几块装手电筒里,LED的,相当耐用

网友C:
那么,你就去掉电池原有的保护板,利用4056充电保护一体板试验下看看。既然电耗较大,裸奔是不行的。条件允许的话,用2并或者三并看看效果。单颗容量有限,

网友D:
记录仪外接供电也是4.2V的吗?应该是12V或5VDC吧?记录仪要适配4.2V电源的才对吧?4056所谓一体板分带DW01+8025和不带的两种,原则上只要配一套保护板就可以了,两个叠加串联也没有问题,要看记录仪是不是超过保护板功率或电压不适配,收音机低功耗电压适应广当然没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保护了,可以并个电压表看看压降就知道了

我换块电池去掉保护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你就去掉电池原有的保护板,利用4056充电保护一体板试验下看看。既然电耗较大,裸奔是不行的。条件允 ...

我先试试去掉自带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录仪外接供电也是4.2V的吗?应该是12V或5VDC吧?记录仪要适配4.2V电源的才对吧?4056所谓一体板分带DW01+ ...

谢谢,是替换原有内部锂电池,充电电源口还是不动,也有可能是内部电源IC有问题了,我先试试去掉电池自带保护板

网友:
我改了一个,用到这抽桶装水的抽水机上面,挺耐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是替换原有内部锂电池,充电电源口还是不动,也有可能是内部电源IC有问题了,我先试试去掉电池自带 ...

既然代替原有电池,那就没有必要用上TP4056一体板,直接用记录仪上面的原来充电管理芯片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代替原有电池,那就没有必要用上TP4056一体板,直接用记录仪上面的原来充电管理芯片就可以了。

直接替换不行,用USB电流表测试,加不加电池,电流都一样,意思是不充电。发现tp4056也有个问题,不能边充边放。我也不懂电路,不折腾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倒是改过几块装手电筒里,LED的,相当耐用

我手头也有2个铅酸电池的LED电筒,想改用18650电池的,直接焊上就行了吧?还用串个电阻吧?不懂跟您请教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手头也有2个铅酸电池的LED电筒,想改用18650电池的,直接焊上就行了吧?还用串个电阻吧?不懂跟您请教 ...

好像手电的灯板上带限流电阻,但是不一定适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手电的灯板上带限流电阻,但是不一定适合,

谢谢您,有空我再看看

网友:
很好的,2块保护板的话,在开关瞬间或者大电流压降的时候会不会有抵触或者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保护了,可以并个电压表看看压降就知道了

问题找到,原因是线太细了,换1平方线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代替原有电池,那就没有必要用上TP4056一体板,直接用记录仪上面的原来充电管理芯片就可以了。

感谢,找到原因了,是外接电池导线太细,换了1平方线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替换不行,用USB电流表测试,加不加电池,电流都一样,意思是不充电。发现tp4056也有个问题,不能边 ...

这个USB测试总电流,总电流跟你原有记录仪充电芯片功率有关,电流肯定一样啊?你并联电池在原电池上充电电流被新旧两块电池分担了,肯定是有在充电。

网友:
单纯的4056充电模块,只是充电模块而已,不具有电池保护板的功能,所以原来的电池保护板是必须留着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