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负载在某些情况下是不能代替电阻的

楼主(2025-02-20):
测试条件:线性电源输出设置25V,限流12A,接电子负载。电子负载设置为恒流模式,恒流设置5A,回路串联0.05欧姆采样电阻,用示波器监测采样电阻两端的电压。测试时,先打开电子负载(ON),再打开稳压电源输出,示波器捕捉稳压电源输出ON瞬间的电流波形。
示波器垂直1格代表电流4A。测了两个商品电子负载,结果大家看吧,也不能太迷信某IT开头的产品。
电子负载1:

电子负载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在和电阻作比较,那不是应该同时测下纯电阻负载情况下的波形吗?

纯电阻不用测,不会有过冲。发此贴的目的是让大家小心,上电瞬间CC模式下的电子负载是几乎短路的,而且持续时间不短,这对某些设备来说,瞬间被短路就烧了,还在疑惑怎么回事呢。

网友:
与此类似的如有源电阻箱都有这类问题,凡是利用运放等有源电路模拟实际元件性能的都有这类问题。

网友:
原理决定特征。你找个无源纯电阻负载箱试试看。

网友B:
第一个差不多0.5ms过冲,第二个反应快很多。明天我也测一下中科源的cp8102看看,铭牌上写着采样率是100khz的,也不知道测起来是什么水平,我是冲着他的高压大功率多通道可并联买的。觉得大多数负载场合没那么高要求,主要是能扛得住控制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差不多0.5ms过冲,第二个反应快很多。明天我也测一下中科源的cp8102看看,铭牌上写着采样率是100khz ...

人家是评价电子负载的动态响应速度,你看成评价电源了。而且明显第一个电子负载响应速度快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人家是评价电子负载的动态响应速度,你看成评价电源了。而且明显第一个电子负载响应速度快一些。

没错啊。中科源的8102就是电子负载,100khz采样率啊。

网友A:
既然是在和电阻作比较,那不是应该同时测下纯电阻负载情况下的波形吗?

网友:
这不和电源适配器不能代替化学电池一个道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错啊。中科源的8102就是电子负载,100khz采样率啊。

电子负载为何有个采样率的指标?难道闭环是软件实现的?那这样的话,动态响应速度更比不过模拟闭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纯电阻不用测,不会有过冲。发此贴的目的是让大家小心,上电瞬间CC模式下的电子负载是几乎短路的,而且持 ...

对阿,哪怕是摸你闭环也一样阿,而且你的波波是 1ms/div,这摸你反应速度也一般

你要反过来可以用 CV 摸死,或者折中一点 CR 摸死,你可以测测 CR 摸死下你的电子负载响应是什么样,这个和 CR 实现的具体方式有关,实际上,你用电阻负载的 CC 摸死比电阻本身就不对,电阻也不是 CC 嘛,你要用 CR 来比才河狸

网友:
个人以为,电子负载也有不同的模式,恒流恒压恒阻,各有不同吧!

确实很多情况下,是优先使用电阻负载的,高频负载就这样吧?
同理,电子负载也不是电阻能替代的!
各有各的应用,需要根据情况选择不同的设备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