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CXA1622M功放芯片的滤波电容问题

楼主(2025-02-20):
德生PL660的功放芯片cxa1622M的滤波电容,我看用的是2200uf的,在这个电容上并联了一个贴片电容,结果弄下来找不到了,这个电容一般是多大容量的,我在换一个?如红圈所示。这个电容是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A:
0.01至1微法的瓷片高频电容都可以,收音机可忽略电容耐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1至1微法的瓷片高频电容都可以,收音机可忽略电容耐压

那已经有2200uf电解电容,再并联一个电容是起到什么作用?也是消除杂波吗?

网友:
一起等个答案,好象之前随身听上也有类似设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已经有2200uf电解电容,再并联一个电容是起到什么作用?也是消除杂波吗?

每个电容都用寄生串联电感成分,电容在高频就像一个LC串联回路。
LC串联回路:当频率超LC谐振频率,整个串联回路呈电感性阻抗(随频率上升而增大)
您按照2200uF电容寄生5nH电感估算,电容自谐振频率只有48千赫。

并一颗陶瓷电容100nF(寄生电感约1nH)可以在1M~50M范围内降低电源对地交流阻抗。
弥补电解电容高频阻抗大的缺点。

当然还有反谐振问题,暂且不管

网友:
高频退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个电容都用寄生串联电感成分,电容在高频就像一个LC串联回路。
LC串联回路:当频率超LC谐振频率,整个 ...

那大概是改善频率响应吧,刚刚回帖时有点模糊印象,不确信就没敢说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已经有2200uf电解电容,再并联一个电容是起到什么作用?也是消除杂波吗?

就是高频退耦,一般电子线路上都有这样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电容都用寄生串联电感成分,电容在高频就像一个LC串联回路。
LC串联回路:当频率超LC谐振频率,整个 ...

再请教一下这个2200uf寄生电感的量是怎么算出来了的,还有就是自谐频率是怎么算出来了的?有公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