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韩国指针万用表的Li刻度怎么看?

楼主(2025-02-20):
偶然间发现韩国这款指针万用表,仔细观察表盘发现Li刻度和拨盘的电流不一样,这种应该怎么看?拨盘X1是150ma,X10是15ma,而表盘则是25?
原以为是表盘印错了,后来搜索这家公司生产的好几个型号指针万用表都是这种,突然就搞不懂了,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哪来什么韩国万用表
三和万用表的山寨

网友:
电阻档的电流和表盘有啥关系嘛
电阻档不就看电阻嘛,还有的表能看电容

LI LV的那个表盘,三和15

网友:
那个应该指的的是欧姆档的最大短路电流。

网友:
这个表的LI-LV刻度本身就有问题,按照LV看,电池电压是2.5V,。按照LI看,电池电压是5V。

网友:
这两块表的LI标尺确实有问题,中心值20的表,我猜是用3V电池的,则满度电流为3V/20=150mA(RX1),其它档为15mA、1.5mA、...,标尺满度基数25显然不合理。从LV标尺看,左侧零位是2.5不是3,也不合理,2.5不应该在零位。
如果电池不是3V,又与开关拨盘的标注相矛盾。

网友A:
这个牌子确实是韩国的,数码之家有帖子,我分不够打不开

拆个韩国产的指针万用表SAEHAN ST-505-TR1 - 拆机乐园 数...
https://www.baidu.com/link?url=l ... c5c0000000367b6bf31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牌子确实是韩国的,数码之家有帖子,我分不够打不开

拆个韩国产的指针万用表SAEHAN ST-505-TR ...

你提供的地址 我搬来了图片

人家的刻度OK

但与楼主的表型号不对

网友B:
都是仿日本“三和”日 式3V万用表。3V 可以点亮LED灯珠,修理照明方便。下面是日本“三和”万用表

国产“仿三和”万用表(非常准确,刀刀压线)
Ⅻ16.43上海双旭电子有限公司日本游丝(准确)_副本.jpg
国产的仿制内部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仿日本“三和”日 式3V万用表。3V 可以点亮LED灯珠,修理照明方便。下面是日本“三和”万用表

最有创意的是“日本原装游丝”,想起某牌子的空调注明“格*”原装压缩机.

楼主:
9楼的朋友,你发的国产的不是仿日本三和,是仿的台湾得益DE-960,我买了一个DE-961,这是我买的,960和961都是同系列,主要这是张丝表头,仿制的表头都不行

网友C:
看看这个biao怎么样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43151&extra=

表头打  taut band 的是张丝吧    运行的过程中是均速的划过去的

一般的国产都是飞速过去指哪里打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个biao怎么样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43151&extra=

应该是体积很小的表吧,是张丝表头,最近我买了个SANWA CP8D也是体积很小的表

网友:
感觉就是不用心做的山寨表

网友D:
我一直对山寨有保留,能做做山寨的,为何不自己创造-品牌?

如果楼主的是山寨,这个老板投入模具的钱可能都收不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对山寨有保留,能做做山寨的,为何不自己创造-品牌?

如果楼主的是山寨,这个老板投入模具的钱可 ...

山寨都是公版模具,不用自己重新开模,只印个商标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