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可否驱动管外挂驱动来修理?

楼主(2025-02-20):
普通的反激降压开关电源,比如输入220v,输出直流12v为例。
为了验证变压器是否故障,可否将板载的开关管驱动芯片拆下,其它都保留,然后用外置的信号发生器输出一个100k频率,占空比可调的方波信号驱动开关管,由于无电压反馈,所以安全起见通过零伏起调手动一点点提高驱动信号占空比来观察原板次级变压器的输出电压。
用于验证原板的变压器是否有故障。
这样操作不知是否可行?谢谢。

网友A:
驱动信号的频率应当与原来电路的频率一致,驱动信号采用PWM调制,占空比从最小开始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信号的频率应当与原来电路的频率一致,驱动信号采用PWM调制,占空比从最小开始调

老哥的意思是这样操作可行的咯,只不过驱动信号频率接近原板驱动频率即可,占空比从低到高慢慢起调。

网友:
我认为可行的,并且如2楼所说,占空比从0起调,同时监测输出电压和输入电流。

网友:
可行的!我这样做过。在修电动车充电器时,因为判断不了驱动电路的好坏(比如驱动和大功率管一体的集成电路),把板载的开关管驱动芯片拆下,其它都保留,然后用外置的3842模块(从闲鱼买到)代替驱动电路,给模块接上合适的电压和稳压反馈,可以量开关变压器次级输出电压是否正常,从而能判断出开关变压器的好坏,同时也判断了板载的开关管驱动电路好坏。

详细过程看: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60707&extra=

网友:
有这个卖的,淘宝=搜索一下 维修神器

网友:
7楼的方法常用,还有一种方法,是使用电桥测量初级电感量,300~500uH,明显比这个小,就是开关变压器有问题。

网友:
以前修电视机的万能电源模块就是这种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