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G2817黑屏维修

楼主(2025-02-20):
表现为开机面板有显示,然后瞬间就黑屏,求高手支招,看能不能捡漏,第一次接触这玩意,有偿。

网友A:
可能开关锁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开关锁不住?

到手拆开看看,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到手拆开看看,感谢

最好叫上家按住开关不松散手,看看显示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叫上家按住开关不松散手,看看显示是否正常。

已经发出来了

网友B:
可能不是开关问题!
机器自检没有完成,卡在那里不动了。可能有硬件故障或固件问题。
最幸运的,可能是哪里接触不良,---------前些天有坛友发了一个案例,就是光耦芯片接触不良,擦擦就好了。
最倒霉的,可能是固件问题,-----------一般找不到可用文件,返厂可能最好途径。

到手先测试各组电源,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不是开关问题!
机器自检没有完成,卡在那里不动了。可能有硬件故障或固件问题。
最幸运的,可能是哪 ...

感谢大神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77701&extra=

谢谢,就是看了你这个帖子才决定试试的,看能不能捡漏,再次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就是看了你这个帖子才决定试试的,看能不能捡漏,再次感谢

敢拼才会赢!捡到漏心情那是太好了!祝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敢拼才会赢!捡到漏心情那是太好了!祝好运!

但愿,感谢

网友D:
楼主修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好了吗

还没时间搞呢,这段时间在外头,3月中旬才回去,修好了的话我给大家报告一下

楼主:
报告各位前辈,机器莫名其妙就好了,但是电感调到电感时,机器就不显示了,估计还是哪里有问题
请各位前辈支招,重点测那些原件

网友(2025-04-07):
我也看见一台同惠2817C,开机只有蜂鸣器叫,卖家说缺芯片。。。不敢下手,只找到2817B的内部图。。。。。